[工仪] 入手一个点焊机

楼主:
今天刚收到点焊机,按照商家提示练习,(手机上面编辑图片标题我还没找到地方,大家可以看图片时间顺序),我感觉新手入门慢慢练习,多搞几次试验最后就会找到感觉。记录下我整个练习的过程,让大家看笑话了啊,能让人感觉快乐,也是我的爱好之一

楼主:
这个图片发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发漏了

第一次焊2032

网友:
我还以为拿起来就戳

网友:
人老眼睛花,我把标题看成“人手一个点焊机”,我就想,楼主真是豪横啊!

网友:
看起来不咋地啊

楼主:
因为是试验,要检验焊点牢不牢固,焊完都用尖嘴钳把镍片拉起来看看焊住了没有,所以,看到镍片上破皮出血的。经过不断调试,最后发现需要电流和时间两个配合起来调整,时间要尽可能短,最关键的是焊笔尖上要光滑圆润,笔尖要用砂纸打磨下。

网友:
点焊时焊笔要压紧否则容易击穿镍皮。

网友:
感觉转接电阻大了些

网友A:
两个焊笔改成钨针会不会更耐用呢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太大了,咋跟我看到过的焊点完全不是一个事

网友B:
这个控制板很不友好,当你试验好一组数据后,除非不调节,否则很难重复设置到位。还是带数码管的好一点,记下焊接的时间电流组合,随时可以调节。
我这个,0.1的镍片,时间1,电流70就焊的很好了。
0.12的,时间1,电流100。
0.15的,时间2,电流100。
0.2的,时间3,电流100。
下次很容易重置数据。

刚入手个电容的,感觉效果确实比变压器好很多。但是,小电流焊接还好,大电流充电很慢,充电电路还发热严重,商家说要加强散热!

另外一点小小的体会!千万不小小看焊针!!别听人说什么紫铜,必须氧化铝铜。说实话,国产的确实不如进口的,美国的就是贵,但是,真的不粘针。台湾的,也好一点,日本的更好,美国的最好。仅限于我用过的。分类以马云家为准。摆在一起,咱认不出来。
焊针不要尖头,圆头合适!特小焊点除外!

网友C:
点焊机不合理的设计都在这台机器上体现出来了。

网友D:
那我是来看笑话了。

网友:
这么大个头,应该比小型手持的焊得要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是来看笑话了。

心情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板很不友好,当你试验好一组数据后,除非不调节,否则很难重复设置到位。还是带数码管的好一点,记 ...

谢谢你的指导,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焊机不合理的设计都在这台机器上体现出来了。

我这款需要多多练习,最后熟练了普通的焊接轻轻松松!实在不行改数码管显示的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焊笔改成钨针会不会更耐用呢

我也有这个想法,回头买根钨针试试,看厂家的工业点焊机有用钨钢头的,还很贵

网友:
高手云集  门外汉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