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h电饭煲主板一个五脚芯片 IAF CD.

楼主(2025-09-11):
如图。我猜是副电源18伏的电源管理芯片。
貌似标了IAF CD或者CO.
没查到具体是什么型号。有请各位高手给个提示。

网友A:
这么大块板子,没发现哪里有五脚芯片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块板子,没发现哪里有五脚芯片哈

第二张背面下边正中位置。
第三张图就是指的这个局部。

网友A:
看着像这个小家伙呢。
我一般通过淘宝来查不知道叫什么名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这个小家伙呢。
我一般通过淘宝来查不知道叫什么名的东西

最后一位肯定是个圈。f是不是差的有点远。
但我也不知道命名规则。

网友:
看接哪里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位肯定是个圈。f是不是差的有点远。
但我也不知道命名规则。

https://item.szlcsc.com/86781.ht ... QYPGQZABAsLWA%3D%3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位肯定是个圈。f是不是差的有点远。
但我也不知道命名规则。

手册给你了,你对照看看呗

网友C:
这图片太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这个小家伙呢。
我一般通过淘宝来查不知道叫什么名的东西

我也发现淘宝比百度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现淘宝比百度靠谱

百度查询烂透了,对百度、腾讯没好印象,还是马云家的东西相对偏爱大众。
马云是个理想主义者,有爱心。艳红、花藤是典型实用主义者。记得刚兴互联网时,百度的小条条就学会了植入推广,藏在人家紫光拼音里推销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位肯定是个圈。f是不是差的有点远。
但我也不知道命名规则。

这类芯片,一般最后一位字母定义一些微小改动,通常不同排序的字母能替用,前边的字母通常是功能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片太糊了,看不清楚。

重拍几张。

网友:
现在查询有的咯iu篮球第一个就是AI回答

网友:
这个不好查

网友:
图片也看不清

网友E:
第一,楼主换个手机嘛
第二,描个图,看看有无代替方案
第三,电饭煲有的是空间,直接外挂电源,以后也不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给你了,你对照看看呗

这个型号昨晚我也查看了。看着电压不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楼主换个手机嘛
第二,描个图,看看有无代替方案
第三,电饭煲有的是空间,直接外挂电源,以后也不会 ...

哈哈哈。不是我的实拍图。这是我抄的型号买的替板卖家图。目前缺个蜂鸣器和风扇又在继续等。于是问问这个编号问题。

你说的代替电源法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