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机综合保护器箱 坑一波三折

楼主(2025-09-11):
南方桂 柑橘果园.灌溉水泵.几个果园股18W安装一变压器.

使用农业用电.农网不比城市经常缺项烧水泵.虽然报供电局.来人确认后帮维修.但水泵在河边井里.深5米.拉上来就是个体力活.7.5kw大概差不多150斤吧.几个大男人才行.拉上来取下管路和电线.抬上车.等待修好后复原.虽然修不要钱.
但拆装的工供电局不管.几年几次后.烦了.去当地机电市场问.2路电机保护器箱+时间继电器. 定制.报价要700¥ .问题是有4个泵需要1400¥.水果全国零售才十元3斤重担还在我们肩上. 价钱真接受不了.上网查询感觉也不太复杂.自己搞半价都不要.没有接触过工业配电箱.也没有用过接触器.感觉可以了就可以了的感觉.膨胀了照猫画虎X宝买零件.国内品牌就两家正泰和德力西.
以前看过网络上拆解图片.德力西内部差许多.逐购买了正泰.没有接触过工业配电箱.发现连线和普通电器不一样.你如果不用U型绝缘端子
直接扭上线.只能压紧半边不牢固.直接买了工具套装(不懂坑)一盒几种端子+一把专用的压线钳.

发现压接的端子没法用.不是把端子压烂就是一拉线就脱.偶尔也得一个好的.全凭运气.疑惑是我水平差不会压?网络上学习后才知道.和人和手法没有关系.垃圾压线钳根本是垃圾.专业的需要线切割的精密压头50¥以上.
差点也要粉末合金的35¥ 买了把35¥的解决了压接不牢固的问题.

事后疑惑卖这个垃圾压线钳明明知道还要卖坑人吗?虽然便宜但不能用
.能用这个压线钳的已经是工业级别的.工业级别没有标准吗!怪不得外国人说我们的东西低价低质.抵制我们倾销引发当下反内卷.自掘坟墓一旦固有印象成型.要用很多年付出很多代价才能改变!
这是第一坑.
开面板孔买22开控器搞好箱拿去用.大概没一个月吧.出问题了(屋檐下飘雨箱壳有绣).就是按启动后几秒钟自动断开.
NND工业级别就这个质量.搞得我信心全无.早知道买当地机电城700¥定制成品箱.没有这烦恼.
高温急要抽水没办法取下问题箱拿回来.直接一空气开关裸奔状态.郁闷了一阵.也躲避了一阵.没有勇气打开箱门......拖久了没办法郁闷也要面对.
检修吧.仔细检查 发现停止开关(红)有问题万用表测量导通电阻大.另外一路的开始开关(绿)也导通电阻大. 既然开关这德性.检查接触器.
一查吓一跳.实际几个接触器.很多触点几百欧都有不稳定.最夸张的是辅助触点几乎没有几个好的.几百欧都有.辅助触点连着自锁.不出问题才怪!
看着官方的资料? :
机械寿命?:NXC系列达5500万次,CJX2系列为3000万次。
?  电寿命?:NXC系列为6800万次,较CJX2提升40%以上。?我进入了沉思......
疑惑中对比空开就是0.2欧以下电阻.接触器导通应该和空开一样电阻很小.
考虑灰尘生锈等应该0.5欧以下.不相信国产货了. 一时间萌生买个国际品牌施耐德或者
西门子 abb.一倍多价格(52¥以上)试试.准备下单了.后来想想整个国家绝大部分都是用正泰和德力西别人是怎么用的?不应该啊.难道我买的是假货?
后来想反正我有缺项综合保护器.出问题最多会保护.况且已经买的接触器怎么办?
试拆开清洁灰尘 .触点合金部分在纸壳上摩擦.动触点和定触点一样.其实娃崽的橡皮擦也行.光亮如新搞定装回.为什么不用锉刀细砂纸?目测就灰尘水印.呵呵~镀层太薄不敢也不需要.电阻至少恢复一般正常.就是1欧以内.

因为是手压吸合机构测量的.真正通电应该正常.380v接触器需要连两个相线工作台上没有380v还不好测量.估计好了.
地处南方潮湿多雨灰尘这个导通电阻大 手压吸合机构万用表脱机测量几十欧但真正上电工作时大电流正常烧蚀下电弧是否会击穿灰尘水汽.吸合机构压力下电阻恢复0.2欧正常范围呢?
这个是超出我知识认知外.国际品牌怎么解决这个灰尘水汽电阻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辅助触点就负责线圈自锁.电流非常小.猜想不可能自己好.

后查接触器品牌货都保一年.触点基材目测颜色有黄铜的有紫铜的.但有杂牌说含银85%保3年的替代外国品牌云云..全银不一定好 银软. 不是银多就解决了的.
其实应该是合金.至于是什么合金,可能银很小甚至不含银.只知道科技含量高.
还有这个按键开关有质报5年只换不修的.国际品牌溢价差不多2倍,存在说明这个小小的按键开关国货做不好.
如果一开始选择国际品牌绝对短时间不会有本故事发生.多一倍溢价买的就是信心保证.说明这玩意水深.(后来才发现可以X宝配电箱便宜)国货仍需加倍努力.
这个工业电器门槛不低.面板开孔也蛮麻烦.要切割机.开口器.线材第一次压接时买1.0软线,吃亏后感觉压接不牢靠,不准备压接了又买1.0单股硬线,
重新买面板按键开关,直接买5年保的 ,指示灯当时不懂怎么接 关不灭微亮

又单独买辅助触点 后来也没有用到直接并联接接触器线圈了, 坑一个接一个, 专业的事交专业的人.他们的经验会避坑.不建议自己搞.时间精力划不来.但不服输倔的想接触学习像我一样除外.
至少现在信心满满的可以帮附近几个果园老板装这个配电箱了 跨过了坎!
随便说也没有用新买的钳压接的U型叉头  吃亏后总感觉压接的不牢靠,实际是看抖音这样解决的 尖嘴钳扭U形直连的)

主电路7.5kw泵电流15A左右 这么大电流我绝对不相信U型绝缘端子.除非专门买加厚大电流端子.正规应该上液压钳铜鼻子,
实际用10平方铝线直接分开每边一半变一叉子状直连
准备安装的成品:

还用了缠绕管 像模像样的
面板有一定时器切换开关

现已经正常服役多日
学会了用专业电工仿真软件CADe-SIMU
电路图

后记 在此配电箱基础上可以加4G手机遥控140¥4路的 不限距离方便点.研究过了设置遥控器为点动继电器导通,直连启动按键两脚 拆除辅助触点的自锁, 但我有定时器估计没有必要了.

网友:
曾经给锅炉房电机加过保护器,正泰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成本35,直接加在原来的启动箱里面,启动箱面板就四个启停按钮,一备一用两个电机。

网友:
你这强电,压线钳你该买线切割的或液压的才行。

网友A:
如果接触器Sta1,Sta2触点出现问题,你这个保护器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
动力线接线都是使用接线鼻子镗锡接入的,比较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触器Sta1,Sta2触点出现问题,你这个保护器好像不起作用

你是说保护器吗?不是老款一直内部继电器常闭.保护动作时常开.如果保护器本身供电有问题或者内部变压器损坏.默认长闭输出 就一摆设.起不到保护作用.有源款和无源款都一样.
这个是新改款jd-5 有源款的. 默认长开输出.上电后内部继电器触点才长闭.保护动作时常开.不管是进线缺相还是出线缺相都保护.  拿万用表可以直接测量95 98端口

网友:
自己会接线,会省点钱

网友:
软线用线鼻子,单股硬线不用线鼻子。最好把箱子的入线口和出线口封好,免得以后进蛇鼠虫蚁

网友:
交流接触器的触电不能打磨,合金薄了影响寿命。其实用DZ108断路器或者热继电器做保护也行。

网友B:
我鱼塘十多台增氧机和几台水泵,一个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所有接触器的电源,然后继电器下面加热过载保护器不管氧机和水泵的线问题还是进线端问题都不烧机。运行了2年多了

网友C:
有雨淋场景建议用不锈钢箱子或者要求雨棚

信号线/控制线这种细得软线两头压端子好接线也好看

空开到接触器线不建议用多股软线  要么液压钳压端子  要么用单芯线  特别是潮湿环境更容易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增大   单芯线弯出来好看还稳定 只是费工夫

动力线要液压钳压端子   可以用多股硬线 不建议用很细的多股软线      不要粗细线一起压在一个孔里  特别是单芯线

空开一般不是接在上面外电进的地方吗? 你咋接在接触器后面      空开接入电 关掉空开可以检修

能不用图里那种接线端子就尽量不用  那玩意是铁的打了俩孔装螺丝     很多因为潮湿导致生锈短路的

最简单的缺项保护就是两个接触器  一个U+V  一个用V+W给线圈供电  少一项就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雨淋场景建议用不锈钢箱子或者要求雨棚

信号线/控制线这种细得软线两头压端子好接线也好看

很中肯的意见 肯定是过来人,现在箱是安装在机房内 无飘雨了,  空开是接在上级配电箱外电的 你说的电机输出端子好像是铁的,标称45A电流正泰的看见也壮实也没在意,但我看见有铜的卖也不贵 ,过几天买回来换掉,不用这个端子还真不好接线,因为水泵线是4平电缆线, 软的 剥很长电缆线皮要穿过保护器三个洞 再接接触器,又面临U型端子的问题 这个端子就是中转下好接线,也方便检修拆。
不用专业保护器输入缺相正常保护,输出线断不保护, 从配电房到水井有50米左右,这个长度万一线缆断 起不到保护作用。还有就是专业保护器的整定电流保护,场景是比如水泵久了轴承坏,轴承坏初期电流增大保护了早早发现送修换轴承要不了几个钱,如果没有这玩意轴承磨损卡阻 你又不知道继续用,卡死堵转烧线圈维修就贵了,还有上面网友说用DZ108断路器或者热继电器研究了下估计也行 没有用过,用过朋友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鱼塘十多台增氧机和几台水泵,一个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所有接触器的电源,然后继电 ...

一个保护器保护多个设备 不错省钱 学习了!

网友:
几个果园股18W安装

网友D:
装个变压器要15万啊。
配电房里这个柜太拥挤了,不安全。

压线钳三五十块,棘轮式的,觉得可以阿。
简易钳式的,力小,稍厚的端子就不易压牢。

我一般选裸端子,绝缘套可另穿上去的那种,便于查看压接质量。
一体式预绝缘套管的端子也稍贵一点。

箱内的小电流控制线可用1平方毫米单芯铜线,不硬。
单芯线线头不用压端子,直接弯个∩形就好,多花点时间把接线排的螺丝全旋出来再接。不喜折μ形,感觉不如∩形稳当。

铜线1平方毫米走5A吧,泵电流15A,选4平方毫米线。
铝线不好,不装铜铝过渡接头的话,接线排处很容易接触不良、发热烧坏。

配电箱选大的好,接线方便整齐点。

面板按钮开关我选螺帽安装那种,比如正泰NP4系列,感觉比内侧两颗螺丝斜顶的这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个变压器要15万啊。
配电房里这个柜太拥挤了,不安全。

你别小看这变压器18w 官僚主义送礼都找不到门,还是通过村以合作社名义说要发展农业帮联系供电局,这是当时,不幸的是安装好后没过两年,国家有助农文件,只要是上规模100亩以上吧,供电局帮安装变压器,但超过一定距离,超出部分只要你出电缆钱一米多少钱也不贵 ,还帮修水泥路,代价是这些权利机关几波人经常要杀土鸡杀土鸭好吃好喝伺候,果熟时几百斤少不了的,但还是划算的,不上规模的没有这种待遇,不公平是吧,**政策就这样。

配电房凌乱,几个老板几个电表,后期不够增加设备,没地方了有些也不舍得买箱久就成这鬼样子,说那种简易的比空开大点一体化电机保护器,保护随缘,有时莫名其妙掉,有时关键时刻缺相失灵,烧设备,拆开看,里面就几个零件工艺极差,带数显款经过检验几次都可靠保护,但带数显款娇脆雷雨季会雷击烧,(国家要求果园只能建在有一定坡度山区,好地盘退耕还林或者只给种粮食),偏僻空旷无遮挡,电线杆架空电缆易引雷击,一年至少烧一次电表,烧烦了现在我这块几个地方都加了防雷模块,打地线,同样城市或者工厂一般都箱式变压器内部有防雷模块,走地缆 用户多雷击释放地方也多,雷击损坏概率小没有这个问题,都是坑,农业靠天吃饭,10元三斤零售价大背景下,不赚钱巨大亏损出局的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