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苹果手机外壳制作 多是机床铣出来的

楼主(2025-09-11):
多是机床铣出来的,苹果手机多是千万备货量,这是用多少机床啊,感觉不错啊,国产只有高端机这么搞吧。

网友A:
人家是高档材质。

网友:
整个是金属啊,难怪苹果信号不好,国产高端机可不这么搞,只有金属中框这么搞,后盖好多年没用金属了

网友:
金属机身信号要差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高档材质。

钛合金,俗称火箭壳同款,然而该弯还会弯,这次17据说换了铝壳,又要掰掰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俗称火箭壳同款,然而该弯还会弯,这次17据说换了铝壳,又要掰掰乐了 ...

没有吧。

网友B:
昨天刚发布的,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发布的,你可以去看看

如果是真的,那还不如用钛合金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的,那还不如用钛合金的版本。

成本问题,钛合金结实但是重,铝就轻便多了但是容易弯,看这届果粉怎么洗地

网友:
看戏就行,当年6代弯折的经典新闻又要铺天盖地

楼主:
强度应该没问题,,不要听别人胡说,,不放心可以看看第一批反馈。

楼主:
简单点可以用一块铁皮做后壳,在用激光焊接些螺丝孔位。苹果多是用整块铝块铣出来的后壳。难度高,花钱多,

网友:
这款颜色确实很抢眼。

网友:
大约十年前三星还没退出中国市场的时候,找比亚迪代工手机外壳,一次就上了5000台CNC,这种加工手机外壳的都是小型的CNC,对于行业大佬来说这点设备投入不算什么。

网友:
机械化生产效率高。

网友:
批量CNC成本不高

网友:
这么薄数控机床能加工,想象有难度。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