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点烟器使用的点烟头转DC接头

楼主(2025-09-11):
点烟器使用的点烟头转DC接头

如题,貌似没有什么特色,就是如果用大功率的话,最好将点烟插头内的接触点焊接一下。

网友:
电车已经没有点烟器插口了,都是USB

网友:
还带保险,不算水货

网友A:
原本不是焊接的吗?如果焊功拉胯重焊也算重生,若材质不行就没辙了。

网友:
转出12V电压电流最大多少?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转接线,没有电路

网友:
大功率的话,线最好也换一下。

网友:
大功率用不了,这是最差的那种,最薄弱的环节是那个铁的弹簧。电流稍大一些就温升很大,进而烧坏。好一些的这里是铜的弹簧。

网友:
能用5.5DC插头的设备本身输入电流也不会太大,普遍不超过3A,多数在1-2A,当然自制的设备例外。本身这种插头就带不了多大电流,3A时插头本身就很烫了

网友:
直接12v的啊

网友:
这个头子做工还不错!

网友:
里面居然没电路

网友:
转换插头  还行

网友:
这不是烧电瓶利器

网友:
这个瓶颈就不在点烟器头了,DC头才是大问题,dc头跑3A都发热严重

网友:
这DC头用点小功率的吧

网友:
光焊不怎么行,镀金还可,上

网友:
给我点个烟。

网友:
里面保险丝应该是3到5安熔断。大电流的话最好接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不是焊接的吗?如果焊功拉胯重焊也算重生,若材质不行就没辙了。

估计与时俱进,插头上有保险,是可以拆卸的,但是我手里在用的,就是接触的地方发烫,融化了插头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5111-1-1.html
之后就将保险那些的都用烙铁直接焊接,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