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开卡 东芝TC58TEG6DDKTA00 4贴成功

楼主(2025-09-11):
拆了一个32GB的mSATA,刚好4片,每片TSOP 1CE,总共4CE,上903有点大材小用了,所以就上917吧。
而且这个mSATA 是2246en的,就只贴4CE,这不是浪费主控吗? 但是可惜了只支持TSOP

识别CE正常

开卡成功,我用的版本是Innostor 917 MP Package 917106M76-3_ST

注意:我是把SETTING.SET的里面  所有包含IDBT的项目 后面的数字全都去掉了 否则会报错

比如:搜索 IDBT
找到 EraseAllCheckIDBT=1
改为 EraseAllCheckIDBT=
就是把所有包含IDBT 后面的数字全都去掉

跑圈如下

实际写入(毕竟是单通道的,速度跟903肯定没法比)

实物图
4贴在一起,刚好可以放到G2外壳里面

完结,可以装进壳子里了。

网友A:
板子还要么?可以挂商城,有些人用得上

网友:
你的系统咋是英文的,习惯看英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还要么?可以挂商城,有些人用得上

tsop的板子,谁还要啊?

网友:
这焊工不错啊....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4贴成功开卡,实在不简单

网友:
焊的漂亮 好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tsop的板子,谁还要啊?

只要价格合适,会有人要的

网友:
叠叠乐,好久没看见了

网友B:
有个腿别过来了,这样做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腿别过来了,这样做什么原因

叠焊,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焊的漂亮的~~~原来叠焊只要掰个 CE 脚就够了。TSOP 如果烙铁头吃锡不好就非常麻烦,反复连锡 2246EN 可以配 4贴 CNE1

网友(2025-10-11):
属于是物理3D堆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