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修一台胜利VC890H(HT118A马甲)

楼主(2025-09-11):
两台坏的 VC890H 样子一样, 拆开一个印HT118A(1106)-v1.2, 主控一个硬芯; 一个印HT118A-v1.2,主控是一颗牛屎

两个的屏幕控制芯片TM1729 方向还不一样, 扭转了90度.
3V供电, 硬芯版一上电, 蛤蟆叫两声, 就啥也没了.

经查TM1729 的供电只有0.88V, 查排线查到左面的5脚芯片8pTD, 查不到信息.
大胆用最细的漆包线, 将它供电脚引到的电容, 连接到主电源上, 竟然就好了.

上电后3-5毫安闪几下, 给三个指示灯供电, 然后就0.000A了,功耗竟然小于1mA

网友:
竟然修好了,太牛了

网友:
哪数字设计得实在太丑

网友:
山寨味浓厚!

网友:
简修 不简单。

网友A:
两个表都有问题

这品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表都有问题

这品控不行

就刚刚 第二个表的屏芯VDD和VSS短 打电后热成像是牛屎主控发热 没救了

网友:
胜利,优利德,众仪这国产三虎,现在感觉优利德排第一了。

网友:
山寨中的战斗机,很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产品的价格其实性价比还是有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可以上淘宝买杂牌

网友B:
看起来牛屎要强于硬芯啊,那个数字显示太短,看起来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牛屎要强于硬芯啊,那个数字显示太短,看起来不舒服。

牛屎已烧: 正负极短路 热成像发现是牛屎发热.
修好的标的是1106  这个牛屎估计没标 就不知是啥型号
牛屎又大又扁 等铲掉后看看是不是一样的芯片布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屎已烧: 正负极短路 热成像发现是牛屎发热.
修好的标的是1106  这个牛屎估计没标 就不知是啥型号
牛屎 ...

铲个屁,直接返厂不香?

网友:
这牛屎有点特立独行

网友:
没电路图能修好是高手

网友:
简修 不简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