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开不了9T24颗粒

楼主(2025-09-11):
如图,提示代码不存在,用24版本识别不了颗粒,我把其他版本的代码复制过去也不行

网友:
说明书也不看

网友A:
这不是bics4,这是bics5哦。可以上一芯FC33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bics4,这是bics5哦。可以上一芯FC3379

坏块太多,3379开不了

楼主:
哪里能搞到专用版本,20版的专用版开不了,我现在嫁接到24版上了,看看能不能开

网友:
bics还是用慧荣328x吧

网友B:
最后成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成功没有。

开出来了,就是容量只有2G,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出来了,就是容量只有2G,不知道咋回事

可能固件不对吧。

网友C:
支持BICS5的TS3D专版目前还没有公开,再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BICS5的TS3D专版目前还没有公开,再等等吧

还真有这个版本吗,2几年的

网友C:
24年2月的

23年的就有BICS5支持了,不过要找带TS3D后缀的专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年2月的

23年的就有BICS5支持了,不过要找带TS3D后缀的专版工具

你这个版本哪里能搞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版本哪里能搞到

淘宝找几家卖cbm主控盘的问问,或者去QQ技术群里找大佬要

网友(2025-10-16):
[attachimg
请问这个需要什么名称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