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磊科NS1310GP 8口100W供电POE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5-09-11):
进水烧了,初步判断12v供电有问题,一会详见图

磊科NS1310GP 8口POE供电,还有两个上行端口

开盖,电路板独立100w供电

交换机部分,散热就不拆了,粘的台结实了,没扣下来

电路部分特写,这里应该是少了两个二极管,不知道为什么没装。330V 66µf电容

中间部分52v120W

这里 120µf 400V 电容,注意电容下面的电阻,应该是这里损坏了。

最后来个全家福。收起来吃灰。

网友:
用料做工都可以

网友:
没有风扇的。

网友:
电容下面的那个电阻是mos管取样电阻,它烧了,mos管不保。如果只是电源烧了还是好修的。

网友:
关键是修好了没?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这个交换机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建议在论坛出售~

网友:
拆个交换机得 家睦        + 90
我看这些版主真是眼瞎。

难道我这个不是更有技术含量些?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1601-1-1.html

网友:
那个黑色的有没有自恢复

网友:
磊科的网络设备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主电源板背面应该有个PWM控制芯片吧?
如果有的话 PWM控制芯片、功率MOSFET 、检流电阻大概率都殒灭了

网友:
晚上移动的固网看不到图片咯。

网友:
磊科的这种低端非标poe交换机很垃圾,内部降压电路很容易被击穿全烧,看板子像是深桑科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