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扒点铜丝换盒饭

楼主(2025-09-11):
早年的75-5同轴电视线,紫铜芯八点卖钱(电视机早已作古),真乃线皮太结实抻长了不是缩回去就是变细条就是不断

只好想着了,找出一段木嘎达

上锯上钻

加螺栓,上刀片

再把线穿过埋伏刀锋的木孔,出来线皮就容易扯下了

称了一下,2斤多同轴线竟然拆出1斤多紫铜芯

卖掉换一碗面条差不多吧?不过鼓捣这半天已经饿了,得2碗面条才成!

网友:
以前的都是真材实料

网友A:
这个种同轴电缆,紫铜编织网管,外面是白色外皮,内部还有半透明塑料芯,

第一步刀片划开白色外皮去掉

但后面怎么把透明塑料芯弄出来?

是直接捋直,一头固定紫铜网管,另一头直接把透明内芯抽出来吗?

网友:
这用料结实

网友:
烟 “木 仓” 被破坏?

网友B:
可惜了这么好的线,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C:
装    锅    还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    锅    还用得上

这个现在还有人用吗?

网友:
装中九锅用得上,现在的同轴电缆差太多了。

网友:
以前的线用料真结实

网友:
就这么拆了浪费,以前的同轴线质量很好的...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有线电视网络还有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种同轴电缆,紫铜编织网管,外面是白色外皮,内部还有半透明塑料芯,

第一步刀片划开白色外皮去掉

编制网可以一米挤成半米,扒网孔掏出芯子,逐段挤逐段掏,最后就ok,再把芯子也过刀锋孔~~就是塑料太拧了,扯不断刀划又艮~厂家从哪淘的塑料,40多年(那时用在铁管杆子里面,高架的八木天线上)了还贼结实,那如现在的指甲划得开外皮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这么好的线,现在买不到了

还有阜新的75-5,拆不出多少铜(只中芯铜丝),但是性能一流,需要的朋友付邮白送(扔了可惜)。

网友:
你这是为逮两只小虾米把水库抽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制网可以一米挤成半米,扒网孔掏出芯子,逐段挤逐段掏,最后就ok,再把芯子也过刀锋孔~~就是塑料太拧 ...

学到了,谢谢,我正好也有一堆没用的同轴线,可以拆铜网出来,多股并成点焊机手柄线

网友:
以前的同轴线缆舍得下料

网友:
卖了说一声,我要参考一下价格,要不要去翻旧箱整点换烟钱

网友:
小工具做的不 错,剥线皮挺实 用

网友:
编织网铜丝可以做吸锡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