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固特异汽车启动电源(GY-2594),鼓包了,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2025-09-11):
多年前买的一个固特异汽车启动电源,当时为了应急备用,结果自己车子都换了还没用过,倒是帮别人车子没法启动应急用过。

最近车尾箱看看,发现鼓包了,撑开一条缝,于是把它拆了。
拆解如下(多图):

这是个启动电源+充电宝+照明灯。说是多功能,其实有点多余,就留一个启动电源足够了。

参数:启动电流200A,峰值400A。

里面鼓包了,外壳顶起一条缝。拆起来反而省事。

撬开面板,拧松两颗内藏的螺丝。

拆开了。露出内部结构。

电池是双面胶粘死,费力慢慢翘起,拿出来。

板子和元件高清图,感觉还算规整。

看看鼓包的电池。

三串。

这个板子就单纯是个板子,没有其他元件,

用的是7242125的高倍率锂电池,可以60C放电,峰值可以上百C,几百安培。

充满是12.5V。

找个电子负载把它的电都放了,放电后再扔,以免不小心BOMB。。。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启动电源修不修好呢?
三个高倍率锂电池的价格差不多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锂电池的优点是体积小,但其bomb的隐患还是不太放心,放久了还是会鼓包。
超级电容的启动电源很好,但要6串法拉电容,体积较大,放车上占地方。
再想想,反正不急。

网友A:
电池放车里,本身风险就比较大了。

网友B:
这生产销售商都和固特异看不出有啥关系

网友:
估计启动功能没用过三次

网友:
我的应急启动电源八年也就用过三次,去年现鼓包了

这种高倍率锂电放车上总担心晒着了

平时注意汽车启动电池的健康度就行了

现在车险也送免费救援

实在不放心,车上可以备条过江龙(搭火线)

网友:
电流大,这锡堆的够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车里,本身风险就比较大了。

电车那就是加倍风险

网友:
可以把软包换成硬壳动力电池!

网友:
改用6个18650动力电池比较耐用,不知盒子能不能放得下。

网友C:
汽车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大,我都是直接拿电动车的48v电池接上好像也能启动

网友:
最耐用还是电容

网友:
这种用软包的启动电源,纯是浪费,一年用不了一二回,一到要用的时候,又没电了,充电的时间还不如叫保险公司来搭电。放二年电池就废了

网友:
这么好的电池放废了,实在是可惜,其实可以放气后用在别的小电流的地方,比如做个小电筒之类的。

网友:
这种还不如搭电线实用

网友:
如果汽车电瓶的年龄大了,不如买一个同型号电池放后备箱。随时更换。这个启动电源也不便宜。

网友:
看线路板做工不错,可以电池怀孕了,有点可惜。

网友:
还是用法拉电容好...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软包的锂电池比较容易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生产销售商都和固特异看不出有啥关系

有个词叫做贴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大,我都是直接拿电动车的48v电池接上好像也能启动

48V太小了,我都用7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