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波三折维修-华硕TUF RX5600XT三风扇显卡并做了个英飞凌电源芯片编程器

楼主(2025-09-11):
8月份捡的这一片RX5600XT,一波三折搞到昨天晚上才修好 发个贴当是记录下吧。显卡不贵,卖家说是帮人搬家收来的,不过小黄鱼上的故事听听就好,看中的是原厂标在。然后说上机没反应,风扇都不转,卖出不退不换。赌了!

收到后测外置12V,PCIE12V,3.3V都不短路就上机了,确实描述一致,风扇不转不认卡直接集显启动看来没漏可捡,然后开拆

5条热管加三风扇这个结构散热肯定就不会差

下面这个是上次那片同门的TUF RX5700的,可以看到5700除了多一个显存散热外,热管也只有四条,不过热管更粗,电容也是全贴片的,5600XT用的是固态立式电容。不过板型一样,只是显存跟外置供电插口数量不一样

拆开后就测量,二极值除了3.3V跟VDDCR_SOC值低一点,别的正常(3.3V正常130左右,这片118,VDDCR_SOC正常有2,这个直接是0),然后裸板上电,从此开始了折腾之路。
裸板上电后发现除了VDDCR_SOC没电之外,别的电源都正常,但是看上电时序

如果没有VDDCR_SOC后面的显存供电是出不了的,但是显存供电正常得要命,1.35V,0.9V,1.8V全都正常?(不过可能这电路上只检测了VDDCR-GFX核心供电,核心供电正常就代表正常然后出PG信号)。然后看了下点位图,我手上加上这片有三片同款PCB的显卡了,分别是RX5700O8G,两热管散热器的,TUF 5600XT三风扇5热管,TUF 5700三风扇四热管加显存散热器

点位图都通用的

打开发现这个VDDCR_SOC是直达核心,那都没有去,功能是核心显存控制器模块供电,所以正常来说要这个供电出了后再出显存相关供电

这个供电的DRMOS也简单,PWM直达电源芯片IR35217,跟核心VDDCR-GFX供电一起的,也就是说这八相供电七相供核心主供电,一相供VDDCR_SOC显存控制模块供电。联想到开始测的二极值偏低,是不是又是DRMOS坏,想着又可以修好了,动力马上就来了。(测了DRMOS的外围元件跟相关供电都正常的)
这片卡是所有的DRMOS都是用的丝印BLN0实际AOZ5311的DRMOS,55A的电流,峰值120A

想是这么想,但是要先确认下,然后就是这个DRMOS跟上面的核心供电的DRMOS各引脚对比测量二极值,测量发现除了30脚值偏高外别的引脚都正常。当时是觉得是这个DRMOS有问题的,但是我手上又没有这个型号的DRMOS,想着这个DRMOS没有短路可以只是功能性问题,想先确认下是不是真有问题了,我就把VDDCR-SOC跟它相邻的VDDCR-GFX核心的DRMOS调换了下

然后发现核心供电没了,跟VDDCR-SOC一起都没输出了。因为上电时序为VDDCR-GFX在前VDDCR-SOC在后,所以如果核心供电出问题了有可能是没有这个VDDCR-SOC的,确定了问题就去订配件了(MD为后面折腾埋下了伏笔)。
这次下了大本钱,一下买了5片全新的DRMOS,5片拆机,为啥要买这么多,因为那个卖家是5片全新的包邮,然后我看还有拆机就一起买了5片,这样可以就可以一起包邮了。而且主要我对拆机件感觉还好一点,因为之前有过买的全新的芯片出问题的。

等了几天芯片到了,晚上有空了马上开工

第一步呢把VDDCR_GFX核心供电换回原来那个,因为核心供电功率大,用回出厂配置的那片放心点,然后装了片新的在VDDCR_SOC上,满怀期待的通电,发现VDDCR_SOC还是没有?!!
不过VDDCR_GFX倒是0.9V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又回到了起点。难道是新买的芯片有问题?
测了下二极值,发现跟原装的有点差异但是不大,不过也是有不同,然后我在用洗板水清洁时发现MD买的全新的芯片洗了下后丝印不清晰了,原厂的是激光打的,越洗越清晰,我去又买到假货了。不过还好有买拆机的,测了值正常,又把VDDCR_SOC换了一个拆机的。
换了后测试还是没有输出?!
难道还是坏的?不甘心,再次把VDDCR_SOC的DRMOS装到相邻的核心供电上,又拿了一个拆机装回VDDCR_SOC上,再次上电发现核心供电正常,但是VDDCR_SOC还是没有,这下可以确认了,这一路供电是有问题,但不是DRMOS的问题,为什么第一次把两个DRMOS更换后核心供电也没有了最大可能是换的那个核心的DRMOS没装好,要不解释不了现在的现象。

其实这时心情有点急燥了,点根烟,理理思绪,没什么头绪,想着供电有问题就按根本的供电思维来修走正常流程测试下与之相关的工作条件。
先查下之前漏过的相关条件,首先从供电主控上入手

电源主控是英飞凌的IR35217,找了份微星的同主控的图纸

先查下工作条件
38脚供电正常

21脚EN正常

14脚 VDDCR_VINSEN输入检测正常,0.847V

这个VINSEN比较有意思,看很多都是这里出问题不出核心供电的,这是原理图

这个是实物图,可以看到只装了两个电阻,因为这个RX5600XT只有一个外置输入所以只检测一路

从原理图可以看到,不管是有几路12V输入,这个12V从那输入,到源上都是ATX电源给的,可以视作一个点,只是分不同路径输入过来,所以等出一路,像这个检测两路12V输入,每路检测电阻为26.1K,两路相当于并联,电阻就是13.05K,下电阻1K,计算得出

实测0.847V

跟计算结果差不多,毕竟电源不是精确的电压源,分压元件也不是精密电阻,只要这个值在一定范围就是OK的。不过相差过大时此主控就认为电源有问题而保护停止工作,当然这里只是大概测电压,外置电源插头那还有插入检测,如果没有插上线也是不能工作的。主控的相关条件满足了,那就继续查DRMOS的工作条件。

开始测到DRMOS的30脚不是值与正常的不一样吗?那就从这开始,这是VDDCR_SOC完整供电

看30脚走向

这个30脚是DRMOS的温度报警功能引脚,如果报高温是有可能引起不工作的,然后发现这个引脚 跟主控相联的电阻根本没有装

为什么值跟上面的不一样呢
因为上面的七路此引脚是并联在一起的

搞到这,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信息,VDDCR_SOC只进核心,那都没有去,就像是公认的如果1.8V短路核心必挂一样,1.8V也只进核心,所以短路必挂,这个VDDCR_SOC也只进核心,我原来只按供电问题修,而且DRMOS换来换去已经确定DRMOS是好的了,现在主控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是核心挂了。
然后呢就只能请外援了,放狗全网搜了下,没有找到有关于VDDCR_SOC相关的信息,然后呢有事就放下了。

后面有时间了又不甘心。
想了下主控跟DRMOS如果都正常,那只有后级短路才能有这故障,还有没有别的呢?而这路SOC的供电本来值就低,相当于短路,跟核心的一样值很低,先从别的地方入手看下。
当时就测了下DRMOS的PWM引脚,发现没工作的这一路电压不对,正常的在0.3V左右,这路VDDCR_SOC有1.6几V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呢?而且示波器上这一路的PWM也没有波型输出,难道是主控坏的?刚好坏了这一路?有了相法就要验证下

这个主控是IR35217,芯片上面有打点的,了解了下,是有固件程序的。也就是说除非买同型号板型拆机的,要不换了也没用

有了这想法就挥之不去了,当时还有想过把我正常的那片TUF RX5700的主控给拆过来验证是不是主控有问题。
但后面又放弃了,因为怕坏的没修好,好的又搞坏了,除了换芯片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验证,那就是上英飞凌的编程器,这个可以实时在线的显示主控制相关的工作状态,电压电流功率及报错。
看了下淘宝

我感觉可以把卡丢了得了,不过也有便宜的一两百的。
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下,原来还有仿的。这个只是一个USB转I2C,然后还是一个加密狗,也就是说用别的USB转I2C不行,英飞凌会验证加密狗后再通讯。
然后找了一家便宜的问了下,主要是我对用USBA口不满意,问有没有C口的,那样方便配件好找,随便一条手机数据线就可以用了
那人竟说你那么有本事自己做就好了,反正他的就那样
做就做,只是这个是个单片机,要做要有固件才能做呀,这么多仿的肯定是官方固件有流出来才可能仿。就跟他商量能不能把固件卖我我自己搞一个。
卖家肯定是不愿意呀,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毕竟是靠卖这个赚钱的,不过只要是卖的,又不是官方有硬性标准不准卖,不难解决,后来商量600成交,不过他不提供技术支持,保证固件好用。

所以到这触发了分支任务,先做一个编程器

MD,卖固件也就算了,不给原理图,不给相关资料,只有固件。不过还好这个不复杂,抄板就抄出来了。

这是原厂的编程器

可以看到用到的IO不多,输入几个三脚芯片接在电源上应该是防反接MOS,四脚芯片接在电源跟USB的数据上应该是ESD后就是几个上拉电阻,LED指示灯,滤波电容。原厂一看就是四层镀金板,仿的都是双层喷锡板,我要做也得做成四层镀金板,理清了连接关系就可以画板打板了。
就是这个单片机实在太贵C8051F342,拆机25,全新的80+,不知是不是镶了钻。然后就是打板,买配件

我改成了Tpye-C口,烧录了固件后为了防短路我加了套管包了

连接线改成了穿孔后焊接,这样能够防止动来动去焊点接头断裂,也可以装3P的贴片插座

然后输出这边搞了个夹子加顶针,这样就不用在显卡上焊接了

PCB元件装上后就刷固件,然后连上英飞凌的软件IR PowIRCenter Build 8712,这个固件确实是原厂的,还能在线升级固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升级后版本号还低了一点点

然后连上显卡

发现通讯不了,折腾来折腾去都不行,最后对比原板相片跟我的原理图发现

不过还好这个我用的顶针,换个线就好了,然后就是连上发现SOC这路报错过流,当时没心情了,就没有截图了
过流就是短路了,不过至少确定了一点就是主控没有问题,DRMOS也没有问题

不甘心呀不甘心,这片卡投入的精力跟金钱跟产出不成正比,不过核心短路了也没办法了,就又丢一边了,昨天晚上没事,看着丢一边的显卡,还是不甘心。

因为VDDCR_SOC这一路短路很少见,全网没见过,然后这一路供电的输出只有几个滤波电容就直达核心了,原来也怀疑过电容短路,也用我的可调电源烧过,没发现发热点,我的电源是固纬的PSP-603,输出60V3.5A,上去就是最大电流3.5A,不过电压只敢0.9V,所以功率才不到3.5W,加上显卡的8层板子散热能力,所以接在上面只是镊子的接触点发热,别的地方用手摸是没发现的,核心也是冰冷。当时好想要个热成像仪不过不是专门维修的,不能再投入了,再搞下去就得BGA焊台也得整上一台了

我再次把连在SOC上的电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打着手电无死角观察了一次,外观实在是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一路短路,除了核心就是这几个电容了,总不可能是PCB有短路的,毕竟这卡原来是正常工作的。
我原来用的可调电源是固纬的GPR-3060D,原来数码老站还发过拆机贴,不过因为是线性电源,重,加上如果大负载发热大,所以买了这台PSP-603后那台就收起来没用了。因为这台603是开关电源的,发热小,体积小又轻。

然后我就想到了它

30V6A的GPR-306D
想着再试下,如果用这个烧的话,核心发热这显卡就成料板了,也死了这条心来修这片显卡了。
因为如果用镊子来顶在电感上的话触点温度太高,我就把DRMOS给拆了,直接焊了条线在DRMOS的输出上,为什么不直接焊在电感上呢,我修东西有个习惯,就是尽量复原成原厂样,不喜欢乱焊,搞得板子乱七八糟的。

然后就是上电烧机,直接0.9V6.1A大电流,开始烧机没反应,那都不发热,反而连接那条线热的一P。
后来心一狠,连上让它烧着,跑一边抽烟去了,心里已经把这板子当成坏的了,抽完烟回来先摸了下核心,不热,有戏哦。
然后连接到输出的电源的线已经很烫了,再看着点位图顺着电路一个一个元件人工热扫描,突然发现有个MLCC的电容跟别的不一样,有点热,就是这三个的中间的那个

看图是4V47UF的,二话不说先拆了,拆了后打二极值还是0?
不过再连上电源烧机发现才2.几A了,有戏。把原来拆的两个DRMOS都换回原板上的,洗得干干净净。想着是如果再不好,就这样丢一边了。
先裸板上电,测量发现VDDCR-SOC终于出来了,看着万用表上的0.9V,开心得比赚了一千还开心,然后上示波器

这一路是SOC

这八相供电正常了

然后测了别的几路供电波形都正常,把三个连在一起的MLCC都换了,原来4V/47UF换成了25V/22UF的。然后装起来,上电脑,通电开机,画面终于出来了,显卡检测信息:

这是原来RX5700的

这是这片RX5600XT的,跟有的RX5700差不多分了

温度不错,不过这卡竟然能到160W,看来供电确实不错,所以才能有这么高分

稳定性也不错

终于修完了。感觉还是经验不足,还得靠维修数量上来充实。
感觉如果靠修卡来生活,可能这片卡就得亏到不知那去了。一片小小的贴片电容搞了我N天,还花了大价钱做了编程器,不过这个也是以后需要的。(PS如果有需要编程器的可以PM,100一片给我分当点成本)。显卡这东东,如果核心不坏,一般还有折腾空间的。不过一般是供电问题,因为供电相数多又有时序要求,又得保护电路齐全,所以相关元件就好,就容易出问题。

就像这片卡,板上供电就这么多,分为核心,核心相关功能模块,显存,显存功能模块,还有显示相关,供电芯片相关等等。之前有人问我有没有维修资料有没有学过,因为我也是半路出家,前几个月才开始接触修显卡的。问我有没有维修教程资料,其实我这个半桶水,只是那坏修那,那有什么资料。
一般坏卡到手就是先测下核心有没有坏(像是1.8V,显存供电有没有短路,这俩短路核心必挂)然后打下值,没什么就上电,看下有没有缺电压,有缺就修缺的,当然你得有点电子电路相关知识,至少看得懂EN是什么功能,门电路,MOS的控制,会测元件好坏,会跟踪线路。其实我也是边学边修,不过总的也没修超过十片卡

以上就是经验了,还有别去赌卡!别去赌卡!别去赌卡!

小黄鱼已经变了,现在上面坏卡,很少个人的,你别看我修的几片卡都修好了,那是我精挑细选后选的个人买家无拆无修的,不过我也有没修好的一片,都不好意思发出来。一来就是显存短路。赌卡,不知好坏没拆没修的叫赌卡,修过了修不好的还原后说不知好坏的那是包坏的,包修不好的。

这贴子查资料,整理,发贴比我修卡总时间都长,希望觉得有点意思给来点分

网友:
这个东西咱只用不会修

网友A:
47uF你换个22uF上去会不会小了???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B:
牛啊!这才是芯片级维修!不是换板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uF你换个22uF上去会不会小了???

加上核心背面的这一路一共有20个大大小小的电容,你说小不小

网友:
修显卡的大神

网友:
楼主的分析思路太有启发性了,原理+实践的操作,真涨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上核心背面的这一路一共有20个大大小小的电容,你说小不小

不懂,我只知道大佬们说要换只能换容量更大的,不能换小...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C:
厉害,修东西真不能一股脑搞,没头绪就扔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我只知道大佬们说要换只能换容量更大的,不能换小...

这是不知道参数的前提下小换大,这里的MLCC正面6个反面6个跟2.5V820UF是并联的,不过这个电压点上所有的电容都是并联的,这里只是供端,GPU核心背面还有10多个是负载端抗干扰滤波的。所以这里换的22UF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我手上没有4V47的这个规格,原来买了半盘三星的22UF25V的0805电容,一般我都用这个
一般只要示波器测下纹波就知道了,不过这里这个电路就算这几个电容不装也不会影响,这一路的功耗本就不大,加上原厂设计就有冗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啊!这才是芯片级维修!不是换板匠。

这样多好,坏的就换了,然后又赚钱又省事

网友D:
楼主真下本啊,赌卡修卡越修越上头

编程器可以在咸鱼上卖了

网友:
思路逻辑都牛逼

网友:
认真看完了,修的很优秀。

网友:
移动宽带,看个图太难了,老是卡那转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下本啊,赌卡修卡越修越上头

编程器可以在咸鱼上卖了

嗯,是得回回血了,不过得重打板,把丝印改过来,得下个月了,这个月的镀金卷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修东西真不能一股脑搞,没头绪就扔一边,

这是没有办法了,如果卡得那就一直卡着,不如放下说不定下次就有别的思路了

网友:
看起来真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