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低端显卡 这几个固态电容是什么规格

楼主(2025-09-11):
低端显卡  略鼓了,要替换 但这丝印 有点看不懂

71 100 16A 这个是代表 耐压值7.1V 还是16V  16V 100UF  还是7.1V 100UF? 主要是16后面有个A
68  470  16A 这个呢?

网友:
71 100 16A 这个是代表 耐压值 16V 100UF    470  16A 这个  16V 470,这几个不是固态电容,是普通电容。

那个1200 4V的蓝色字的是固态电容。

网友A:
第一行,封装参数
第二行,电容值
第三行,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封装参数
第二行,电容值
第三行,耐压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B:
470显然就是指容量470uf,额定耐压哪来的小数点,16A就是电压16v。电容壳顶上有纹路刻槽(爆破槽)的就是电解电容,顶部光滑平整的就是固态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70显然就是指容量470uf,额定耐压哪来的小数点,16A就是电压16v。电容壳顶上有纹路刻槽(爆破槽)的就是电 ...

有些铝壳顶上没刻槽的也可能是电解伪装的,毕竟大国造假能力一流...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D:
显卡还有视频输出,这年代可久了吧,不是低端,而是古董,最晚到9500/9600之类的,一二十块的亮机卡都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还有视频输出,这年代可久了吧,不是低端,而是古董,最晚到9500/9600之类的,一二十块的亮机卡都比这 ...

8500GT, 还能点亮.....

网友:
老显卡,板上许多普通铝电解电容,难得的是电容没怀

网友:
统一用16V 100到220UF的固态代换。

网友:
这显卡有点老,那机子可能也很老

网友:
一般不会坏,

网友:
固态现在也便宜吧

网友:
换电容相对简单,管它是不是固态,坏了就换呗

网友:
楼主小白,哪个电容鼓了?

想换拆下来测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封装参数
第二行,电容值
第三行,耐压

我一直以为第一行是耐温

网友:
这样的古董,还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铝壳顶上没刻槽的也可能是电解伪装的,毕竟大国造假能力一流...

那就跟没良心了,二踢脚炸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