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手机打印的一些小技巧---老机子的福音

楼主:
如今家庭作业比较多,然而随着手机功能的强大电脑使用的频率极速下降,台式机太占地方,笔记本一般家庭也没有必要买!由此,新款的好多打印机都带上了无线打印、云打印、USB打印、近场打印......,功能多价格就高,买不买得起另说,最最最主要的是不耐用毛病多,远不及老打印机抗用、耗材便宜、维护简单,纯纯的智商税割草机!

老式打印机像惠普1020、1010、1005、P1007.....;兄弟1608、7360......;佳能LBP2900、3018、6018、4712......;三星4521f......,还有好多机型就不多说了,这些都是我亲身维修和使用过的,性价比很高,家庭作业必备神器!

手机打印主要分为两种方式
一、OTG有线打印,可以说支持大部分打印机,国产的要使用代工品牌驱动,驱动不对会一直打印空白,无线打印驱动不对也是一样故障,但外接打印服务的除外!首先买个OTG转接头或转接线,其次下载手机打印app,目前基本上全是外国软件像printershare(趣打印)、printhand、佳能打印、Mobile Print、Nokoprint、Print Utility(施乐)、Connector(理光)、OU线打印(兄弟)......,这里面有第三方app和品牌专用app,可以说各有所长,我经常使用的是前两款,由于要测试各种打印机使用他们通用行强,插上手机自动弹出识别机型即可判断联机正常,打印时支持的文件类型多,比专用app适用性强!只是操作上比专用app难那么一点点,插件下载时会慢一点,所以我强烈推荐!专用app傻瓜式上手很容易,但不一定支持老机子甚至于一些文件格式不支持,让人很捉急。

二、无线打印,主要分为三种机子自带wifi、小白盒等成品打印服务器、Openwrt自制打印服务器。
1、机子自带wifi可以使用专用app也可使用趣打印、printhand等第三方app,看个人喜好,有些国产app不支持老机子无线就只有使用第三方app,必须注意驱动要手动选对,像联想有三星代工、兄弟代工比较混乱,品牌方到处代工三星给联想、施乐、飞利浦,现在的奔图、得力都跟三星长的像!

2、小白盒就简单多了,安装小白盒app,不充会员也可以打印就是广告有点多,还可以云打印、微信打印,简直是如虎添翼,但我目前有一台兄弟7360竟然不支持,惠普的都支持!这基本上没有什么多说的,40-50元比几百带无线的都好使!

3、自制的打印服务器,这不适合小白哦!我还有好几台小米路由器没有刷,我测试了一台不是那么好用,有时候连接不上,可能是我刷的固件不好用,高手可以试试,成功了应该很有成就感!记得使用第三方app可以连接打印机!

总结:以上出除了小白盒都是安卓系统测试经验,第三方app功能强大既可以有线又可无线,通用性广适用性强,但苹果app无破解版需付费使用,安卓手机的你可以白嫖!

网友:
买打印机时让商家直接配齐,比较可靠。

网友A:
一直觉得手机打印是伪需求,办公还是得用电脑...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手机打印是伪需求,办公还是得用电脑...

不是伪需求,现在电脑开机率大不如前,以前几乎12小时开机的现在几乎24小时关机,有小孩子的,老师留作业基本都是发在微信群里,小程序里,使用手机打印就显得方便点,如果开电脑在传文件在打印就显得麻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手机打印是伪需求,办公还是得用电脑...

此言差矣,你有孩子上学就知道了

网友C:
蒲公英的X1盒子,平时100,618双11的时候50左右,带打印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手机打印是伪需求,办公还是得用电脑...

布置作业更多的时候是微信发一个图片

网友D:
十块钱的旧路由自己刷一个比什么都好用,我也把打印机接到路由器上了,但是我不是为了用手机,而是因为家里几台电脑打印不方便,长期开一台电脑做共享又费电。孩子上学12年,除了打印作业,各种五花八门的需要打印的多了去了,很多是手机没法搞定的,要用的软件没有,也不能所见即所得,平板都不行。有些小孩上了12年学,只会用手机,不会用电脑,因为家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蒲公英的X1盒子,平时100,618双11的时候50左右,带打印功能

这东西真好啊,当年卖98元,我在坛里申请了一个,又自费买了个X3,把单位跟家里组了一个网,这几年上班很有归属感,跟在家里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言差矣,你有孩子上学就知道了

他是7月时才毕业的

网友E:
推荐下性价比高的打印机哈,给小孩子打印作业用的

网友:
小米路由器直接插usb口一般都能自动识别,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块钱的旧路由自己刷一个比什么都好用,我也把打印机接到路由器上了,但是我不是为了用手机,而是因为家里 ...

+1,说得很在理...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荐下性价比高的打印机哈,给小孩子打印作业用的

几百块的激光打印机就行,打点作业而已,频率又没那么高...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下性价比高的打印机哈,给小孩子打印作业用的

帖子里惠普和佳能的都可以,动手能力强可以试试三星4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