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V360笔记本换NEC电容

楼主(2025-09-11):
孩子舅舅的笔记本,不时蓝屏死机,让修保里面资料,懒到极致,上网买个一样的,回来更换硬盘,重做系统,两个本子都出现死机蓝屏,拆开看看,新买的防拆还在,看见CPU背后的NEC电容,拆吧,热风枪470度,怎么壳烂也没下来,继续60秒可以敲来,网上买胆330的六颗换上,位置有些小,好歹左右拼拼,用T12开到450度焊上啦,开机进系统感觉好一点,既然支起摊子,另外一个也换了,现在手里多出一台V360,孩子妈,你能修好还买干啥,那台你卖出去,这委屈

网友A:
怎么说呢,保资料把硬盘取出在别的电脑读取就好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其实如果旁边有点空间的话,不拆它,并2个电容上去会比较好。

网友:
通病吗?之前的电容也是钽电容?

网友:
怎样判断是这几个电容坏了?

网友:
技术不 错,现在笔记本不容易拆修

网友:
这个NEC电容以前拆过,破坏拆卸最方便。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先应该用电桥测一下电容的好坏

网友:
破坏拆卸最方便,烙铁就搞定

网友:
那块NEC的大电容通病,早些年凡是用这个电容的都中招了,换6颗小黄豆就行了

网友B:
你这么横着焊6颗空间根本不够,你用4颗470uf的斜着焊更好一些

网友:
这种黑色的电容跟黄的和灰的有啥区别?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横着焊6颗空间根本不够,你用4颗470uf的斜着焊更好一些

当年主板显卡也有用的 好像出问题少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保资料把硬盘取出在别的电脑读取就好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看到你说的不得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到你说的不得哭了

哭个啥,说不定搓板都已经跪过了,再哭有啥用...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以前的笨球本子也是显卡供电的477电容出问题经常出现黑屏,换后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NEC电容就是个通病,已经看过几款机子是因为这种电容导致的死机了

网友:
俺也换过一台HP的,电容很难拆,也是NEC牌子的

网友:
这机器金属外壳的MOS管也相当容易击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