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马卡龙色系折叠式支架风扇拆解,型号LT-S3227,电池容量小,没啥亮点!

楼主(2025-09-15):
LP撸的,好像10几块钱,说去山上歇凉时可以一人用一个
看来不管年纪多大,女人都还是喜欢这种粉粉的颜色
带透明塑料包装

背面有型号、参数等,看着还是挺正规的

内部就是这些

说明书上有内部结构图,对拆解有帮助

风扇的背面

折叠式支架可支撑

也可以当提手

电机是无刷的

开拆了
前面的亚克力罩子先拿下

中壳也是全卡扣的

板子和电池都在这个槽里,看样子还可以再加一节18650电芯

一充电芯片+一白板主控

板子背面就一C座

电池自带保护板

标称才1200mAh,还是有点低呀

电机霍尔是477H

风力好像有4档

最后是全家福

这风扇没什么亮点,都是大路货吧。得空再给它加个电芯,可以用久点

网友A:
看电池仓空间,可以搞21700?

网友B:
最左边那个看走线像是4056啊,不过充电状态指示(6、7)脚咋接到中间那个无字芯片上去了?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C:
内外做工都不错,拆卸维护也方便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转一回就没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仓空间,可以搞21700?

会不会太高了,宽度应该够

网友F:
掺颜料的塑料更容易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仓空间,可以搞21700?

嗯嗯,估计可以的

网友:
看上去能2并18650锂电芯。

网友:
控制板可以。就看塑料耐不耐久了

网友:
有空间可以换电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掺颜料的塑料更容易氧化

那用透明的塑料不是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左边那个看走线像是4056啊,不过充电状态指示(6、7)脚咋接到中间那个无字芯片上去了?

嗯嗯,估计就是4056,充电状态指示(6、7)脚连接到主控MCU,应该是方便判断充电状态

网友:
小风扇的外观真是五花八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外做工都不错,拆卸维护也方便

嗯嗯,没螺丝,直接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转一回就没电了

还好偶这台没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太高了,宽度应该够

去掉泡棉,厚度方向会有点余量,但不确定够不够

网友:
再加个电池

网友:
这小风扇看着还算正规,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算是山寨货。

网友:
还能调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