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一个当年花巨资买的天普胜功率计量仪TPJ1

楼主:
型号是tpj1  昨晚用的好好的,今天早上插电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有老哥们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A:
这得几千块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几千块一个吧

反正是巨资

网友:
这还有个镍氢电池供电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是阻容降压的吧,先测一下电容有无失容

网友:
先排查电容和晶振。

网友:
应该先检查阻容压降的电容,这个容易失效

网友:
电池漏液了,报废。最不喜欢这种电池时间一长就漏液搞个2032也好啊

网友:
看上面的电池是否没电了,电阻电容降压的电源 查电容、稳压电路。

网友B:
好像 8000 多一个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 8000 多一个  ……

这东西不就是功率计,能有这么贵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就是功率计,能有这么贵的吗?

他说的可能是韩元。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差不多的,也是通电不显示,后来查出是那个降压CCB电容坏了,换一个就好了,你的可能也是这个问题,通电先测工作电压,没有就往前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0733-1-1.html

网友:
黄色方块的那个电容,大概率失效了,有万用表的话量一下,没有的话直接换掉。再量一下那个绿色的镍氢电池,这么多年了估计也报废了,也可以淘宝买一颗换一换。

网友:
围观下 等大佬结果

网友:
巨资是多少?

网友:
哪年买的

把电容电池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可能是韩元。

  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