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多图] 对上次的石英钟日本机芯及8848机芯进行维修

楼主(2025-09-11):
我曾经在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884-1-2.html的结尾说要对那两个电路部分坏的日本机芯进行修理,可惜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配件机芯,上周末翻出来了两个齿轮部分有问题的机芯(一个是转子轴尖断了,另一个是传动轮齿断了),可是电路板还能用,所以就尝试给这两个电路板"嫁接"到这两个机芯上面

首先是这个黑色盖子的,因为盖子不透明,所以当时安装时就没有考虑美观,电路板直接用泡棉胶粘到机芯里面了

电路板来自佳丽电子P1168机芯,晶振被重新焊接至电路板背面

现在这个机芯可以正常工作了(精准度没测)

然后是这个透明盖的,为了美观没有像上一个一样直接粘到机芯里面

盖上盖子以后基本上看不出来电路板是后换的

这个电路板来自ZENIX的机芯,进行了剪切以便放进机芯原本安装电路板的位置

机芯原装电路板上面的晶振没有坏,所以就被安装的新的电路板上面了

负极簧片因为板子厚度的原因卡不上去,所以增加了一个垫片

至此,这两个机芯都可以正常工作了,走时声音清脆有力

以下是机芯工作的视频片段(原声):

然后要修的是这个吉邦电子的8848机芯,耗电有点大,新的碱性电池只能用10个月左右(官方称电池寿命17个月)
外观和这个长得差不多的机芯(比如现在的北极星康巴丝等)基本上都是这个型号的

为了减小功耗重新绕了线圈

左边是这种机芯原本的线圈

线圈修改后用新的南孚电池进行测试,功耗在150微安左右(与霸王的差不多)

附上该机芯的官方参数:

补充内容 (2025-9-29 12:54):
更新:给那个日本机芯换的电路板疑似是分频电路有故障,换了好几个晶振,误差最大可以达到5秒/6小时,正在考虑换一个太阳机芯的电路板

网友A:
像这个东西,我拆了以后……就装不回去了啊!这可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网友B:
请问楼主,静音扫秒机芯买哪个好?家里的钟慢了,想换个机芯

网友:
还得是精工的耐用、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静音扫秒机芯买哪个好?家里的钟慢了,想换个机芯

个人觉得霸王,天王星,ostar的扫秒比较好,吉邦电子的d316,d365评论褒贬不一,其他做工比较好的还有skp,ostar,rhythm的跳秒机芯(非常静音)以及wellgain的hq3268,还有blado的机芯(网上没见到有跳秒的在卖,只有扫秒的)和永镇电子的跳/扫秒机芯

楼主:
这个日本的机芯确实比现在的好多做工都要好,但是后面那个8848机芯好像挺容易坏的

网友C:
8848很眼熟,好像有个网站啥叫8848?
楼主厉害这都搞定,给你点赞!
那两个机芯马达跟常见的不同呢,我有个跟常见的不同马达的机芯,走动中就有时马达咔哒响,指针不挪窝,好像力矩不够,不知咋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48很眼熟,好像有个网站啥叫8848?
楼主厉害这都搞定,给你点赞!
那两个机芯马达跟常见的不同呢,我有个 ...

其实那个8848机芯是最常见的,随便找一个现在的北极星或康巴丝的钟基本上都是这个机芯(例如北极星官方网站上面的 http://www.polaris.cn/jixin/220.html
另外跳秒机芯偷停有多种情况,可以把机芯的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东西造假的太多

楼主:
更正:p1168应为p61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个东西,我拆了以后……就装不回去了啊!这可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

其实只要了解工作原理装回去还是挺简单的
扫秒的传动一般是 转子->传动轮1->传动轮2->传动轮3 (有些机芯只有传动轮1和2) ->秒轮->过轮->分轮->跨轮->时轮
跳秒的一般是 转子->传动轮->秒轮->过轮->分轮->跨轮->时轮

网友:
好点的表芯,坏了,可以把线圈,电路板留着做备件。

网友:
这个也能修,真是厉害

网友:
图2的线圈少见。

楼主:
另外,他的传动结构也很奇特,是转子直接带动秒轮,平常的都是转子->传动轮->秒轮

网友:
误差还可以啊

网友:
这电机线圈显得很粗很短,和一般长条形的区别明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