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5岁的樱雪电压力锅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5-09-11):
邻居家淘汰给我家了,家长送给了亲戚,用了1年插电没反应了。

功率计有1W,变压器应该没坏。

开盖仔细一看,LM78L05一个引脚锈断了,心里一喜,可以捡漏,应该是亲戚家1楼太潮湿了。

引脚图

电路图,5V输出

拆下,本来想插下面引脚去的,可惜间距太大进不去。

想买配件,料板找了半天,在家长拆掉扔掉我捡回的电表电路板上找到一个AS78L05Z-E1

双面焊不好拆,热风枪吹了半天

装上

电路板全貌,时间2009111,把生锈的螺丝也换了

通电了,动作正常,78L05引脚电压正常。

年老体衰需要经常维修,不然下次说不定小毛病就可能被扔掉,以后还是在我家度过余生吧。

10年的微波炉旋钮也烂了,热缩管箍一下

网友:
又影响GDP增长,抓起来!!!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网友:
15岁也很年轻。

网友:
15年,也保本啦

底部都生锈成那样啦

网友:
还能再ZHAN三年

网友:
估计原来引脚锈断了的LM78L05没坏,接根引脚就能修复。

网友:
78L05引脚能锈断,其它元件的引脚没都检查一下?

网友:
把断脚接上还能继续用

网友A:
变压器版好过开关电源版,就是成色差些。

网友:
自从我发现用水能蒸大米饭,我就把家里电饭煲闲置了。除了能定时做饭没优点图层不健康,现在有纯不锈钢内胆的了

网友:
运气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版好过开关电源版,就是成色差些。

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15年了薄膜开关仍接触良好么?

网友:
拿个订书针掰直,接腿。将节约进行到底。

网友:
现在的铁脚元件就是容易锈断,电饭煲里面易受潮

网友:
伊拉克成色了,买个新的也不贵,看着有点食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