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造个电脑网卡,增加外置SATA硬盘接口

楼主:
由于电脑需要经常外接硬盘测试或拷贝资料,机箱盖一直敞着,容易落灰,也不美观。突发奇想改造一下,把串口和电源引出来,看到后面外接的网卡,来了灵感,淘宝搜索配件,改造一下。过程及其简单,就不说明了,直接上图,相信凭我们数码之家精英们的脑洞一看就懂。。。

网友:
其实你需要的是USB 3+硬盘盒而不是这个……

网友A:
不开机就可以实现外接硬盘

网友:
就是外加一个插座,方便使用,方法挺好的!

网友:
直接使用硬盘盒不香吗?

网友:
既然机箱后面缺了一块挡板,为什么不直接把SATA和电源线直接伸到外面呢?虽然那一定很短,用起来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就可以实现外接硬盘

不开机就可以实现外接硬盘

您貌似少了一个“箱”字

我以为是利用网卡实现NAS功能,原来仅仅是利用了网卡的挡板!

网友:
不知道你是哪里的,在南方这种弯头时间长暴露空气中更容易氧化或生锈,不用时候最好用什么保护一下

网友:
感觉链接到光驱位比后面方便

网友:
SATA不是很支持热插拔,所以不是很方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就可以实现外接硬盘

您貌似少了一个“箱”字

下面这个好,十多年前我就一直使用这,就是贵但方面

网友:
网卡挡板加装硬盘接口。

网友:
再研究一下做成热插拔的。

网友:
一直用光驱位抽屉硬盘盒,却不知道还能这样改造!学习了

网友:
原来只是用了挡板。
我是用这个口引出了电源和重启按钮,以及电源和硬盘指示灯

网友:
有个东西叫硬盘盒。

网友:
改的好,不过打孔怎么打动的?

网友:
机箱盖一直敞着,容易落灰,也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