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1KHZ勉强能用的LCR表(采用瑞萨R7FA2E1A7单片机,ADC中断方式采样)

楼主(2025-09-11):
现在LCR表那么便宜自己没必要做了,但是为了整活没办法还得做,现在只把1KHZ的搞出来了,要加频率还得改电路,但是感觉现在这样也勉强能用了,测量范围1毫欧到10M欧,大家帮忙看看我这方方案还要继续做下去吗,感觉电路不怎么行,元器件太多噪音也很大,10M欧跳动很大,档位切换也有问题,测量速度也很慢,分辨率低精度差,真要用还是买个靠谱,自己做连个比对的表和基准都没也做不准,做出来显示的读数也就大体差不太多。。

电路图,失败制作所以没画电路板。

程序,采用瑞萨R7FA2E1A7单片机,用ADC中断方式采样试验,不用DMA传输采样数据,中断频率50KHZ

实物图

实测下电池、电阻、电容、电感

实测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3HezbEEU/?spm_id_from=333.1387.homepage.video_card.click

楼主:
电路没夹子贵,两个夹子一共53元,感觉太坑了,我还以为贵就一定好,这夹子力也太小了,还不如我自己用电路板做的好用,最起码夹住东西不会自己掉了

网友A:
完了!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没夹子贵,两个夹子一共53元,感觉太坑了,我还以为贵就一定好,这夹子力也太小了,还不如我自己用电路 ...

牛逼克拉斯啊  手搓发动机的电子版本 你会原理图 直接画个板子不行吗?》牛逼克拉斯啊  手搓发动机的电子版本 你会原理图 直接画个板子不行吗?》牛逼克拉斯啊  手搓发动机的电子版本 你会原理图 直接画个板子不行吗?》

网友C:
求教:如果想弄懂,就是弄懂电桥,我需要哪些知识?需要模电里哪些?数学知识的哪些?

网友:
真牛,全搭棚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如果想弄懂,就是弄懂电桥,我需要哪些知识?需要模电里哪些?数学知识的哪些? ...

建议从许老师电桥研究起,源代码和电路图都有,我搞了好久最终以失败告终

网友D:
高手和蜘蛛网有的一比

网友E:
楼主这电路板焊接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F:
这个PCB搭接方式够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了!看不到图片了!

可能晚上网速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克拉斯啊  手搓发动机的电子版本 你会原理图 直接画个板子不行吗?》牛逼克拉斯啊  手搓发动机的电子 ...

画板子太麻烦了,而且我电路学的不行没法直接画,要靠一点点试验,电路板改起来麻烦还不如飞线

网友:
全手工搓,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如果想弄懂,就是弄懂电桥,我需要哪些知识?需要模电里哪些?数学知识的哪些? ...

电路我也不懂不会计算,所以才靠这种试验的方法来做东西。 参数计算就是三角函数的知识,COS和SIN,很多原理方面的我也不懂,要不也不会做的不好用。

楼主:
搭棚焊比画电路板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和蜘蛛网有的一比

别看乱但是真的比画电路板容易,可以很随意的拉线,做出来基本都能正常运行,反而画电路板做出来就不一定行了

网友:
电路板焊功真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电路板焊接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都是最开始没免费电路板时候练的,我也学过画板子,但是每次画都感觉很难,还要考虑怎么走线,飞线就容易多了,根本不用考虑,只要外壳做的足够大能放下就行了。

网友:
这电路板的焊接很有个性,真的接地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PCB搭接方式够牛的.

现在都是贴片元器件了,用免费薅的板子画转接板,然后回来自己剪开,再把贴片元器件焊上就能用便宜大贴片元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