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今天搞了个老主板,不知道干啥用的。

楼主:
上图看看

网友:
这货内存板载的,CPU被动散热,性能应该不强,SATA口那么多,双网口好像是千兆,那么,这货明显就是NAS或者软路由的命。

网友:
散热器那么小,估计功能不太强。

网友:
这是工控机吗

网友:
估计也就凌动处理器吧

网友:
硬盘录像机主板,NVR。

网友:
能拿下散热器看看是什么CPU吗,这么多sata口看能不能搞个飞牛玩玩

网友:
挺特别的板子

网友:
NAS或者软路由

网友:
给你出个主意,用来回收黄金。

网友:
这么多sata口

网友:
可能是n系列处理器之类的,自带俩个sata,然后俩个扩展芯片扩出8个,不知道bios支持不支持windows,

网友:
上电试试看

网友:
看硬件电路板,就是个工业PC,可以做很多用途,机器的控制,音视频的录放,等,就看里面的软件是啥,硬件可以一成不变,软件一变,功能就可以各式各样。
    看看能跑系统吗,进去就知道,哈哈

网友:
CPU都不需要散热,盲猜CPU是阿童木。

网友:
CPU都不需要散热风扇,盲猜CPU是阿童木。

网友:
应该是的,板载cpu和内存

网友:
15年的古董,怕真是阿童木吧???

二○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网友:
装个巴托塞拉玩小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