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路由器MikroTik D52G,能不能刷机。

楼主(2025-09-11):
ROS路由,全英文难搞,能不能刷机老师们。

网友:
应该可以刷OPENWRT,但一般评价ROS性能更好一些,建议搞原装系统

网友:
高手都能刷,普通什么也不行。

网友:
bootloader有就可以刷

网友:
找找有没有固件

网友:
干嘛刷呀?这么稳定的系统上哪去找?

网友:
这个不太懂,但是不太喜欢openwrt

网友:
ROS就很好了, 还刷什么。

网友:
做工真不错,这个牌子的路由器不便宜,性能也不错,建议别刷

网友:
一眼看到高通的4018,这比普通路由器上的螃蟹芯片强多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金属网口

网友:
ROS刷掉浪费了,建议出给有需要的...

二○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网友:
当年我都是用X86系统运行ROS,功能超强大。

网友:
折腾前先备份  小心变砖
我也拆过这牌子 还有这个

网友:
支持POE的WAN口供电吗?

网友:
别刷,ROS序列号和硬盘绑定的。要刷的话换个新flash刷!

网友:
还是好好学习下ros系统吧,很强大,可以官方下载固件升级。

网友:
ros妥妥的有文中 自己研究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