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北汽EU5低压系统漏电小电瓶亏电后续①检测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5-09-11):
闲言少叙,书接上回不了解的请看上文书)经过两天测试,行车记录仪拆掉后这两天停或放充电之类的都没再出现亏电情况,基本判断是行车记录仪在捣鬼

那看看行车记录仪到底是不是能正常休眠呢,看图纸一共5根线两电源两通讯一个拍照触发
也很简单,说干就干,先找脚位

明白脚位了那就接线

为了验证电流,在可调电源里串了万用表测电流,通电看电流从一百多毫安涨到220毫安一两分钟后就变0了

估计是需要CAN通讯报文的进一步指令,既然需要指令那就先看看它通讯波特率和报文地址吧

请288号(元)技师上场,这里要说下,这个CAN通讯要有两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在最远的两个设备里,一般都在重要的比如BCM或者气囊电脑里,离线测试没有电阻就自己加一个电阻,没有60欧姆的就5个300并联
(其实CAN盒里有个开关能模拟个120欧电阻)
打开所有设备连接好上电,先设置250k,结果没数据,改到500k的时候数据来了

好像没什么用,发送了20多个数据后就又关机了电流变0了
看来不得到车内的其它主控设备的can报文是不能让它工作的,这个事又白做了
过后闲来有时间用软件读取一下车辆的上电和下电报文保存下来再模拟给它测试吧!
感谢观看,后续有结果再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2482-1-1.html

网友:
没有60欧姆的就50个300并联

楼主:
已经改了,5个,不知怎么多了个0

网友:
行车记录仪在捣鬼

网友A:
看上去感觉电容怀孕了

网友:
感觉设备挺专业

网友B:
现在都走协议通讯了,越来越不好搞

网友:
这设备高级啊

网友:
行车记录仪是不是有哨兵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感觉电容怀孕了

自信一点,就是怀孕了

网友:
设备挺专业

网友:
不成熟的电车配件还是多,出保后,又是换总成

网友:
我没有记录仪,经常看到别人车子24小时开着就觉得不太对

网友:
看来以后要破解CAN通讯协议,然后大伙都等着买现成的CAN协议解密套件用吧

楼主:
花圆子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走协议通讯了,越来越不好搞

嗯,也只能是看看它有没有工作,工作内容也搞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