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不花小钱钱,维修歼十“打印机”(HP DeskJet 1212)

楼主(2025-09-11):
先来介绍一下歼十型号:HP DeskJet 1212

陈述一下打印机故障,开机几秒后打印机自检,然后出纸轮一直滚动,最后故障闪灯,怀疑是进纸检测传感器问题。

不要小钱钱的配件。

找不到一样外形的传感器,新的光电传感器的固定脚在底下焊接的时候被我剪掉了,旧的传感器2个脚是突出来的,所以多出两个孔。

嘿嘿,又能打印了。

网友A:
标题党,哈哈
,光栅传感器,这东西很少坏呀!

网友B:
喷墨的到底耐不耐用,容不容易堵。都说容易堵,但用的人也不少,有的人说也不是很容易堵,为什么打印机厂商不开发一个程序写在打印机主板,设置每两天自动打印一次或是一周打印一次。激光的也有缺点说是碳粉污染,便宜的不能彩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喷墨的到底耐不耐用,容不容易堵。都说容易堵,但用的人也不少,有的人说也不是很容易堵,为什么打印机厂商 ...

我用的兄弟DCP-T425W喷墨打印机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党,哈哈
,光栅传感器,这东西很少坏呀!

哈哈哈,歼十战斗机因为出门在外打过印度,所以就是打印机,我这也是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墨的到底耐不耐用,容不容易堵。都说容易堵,但用的人也不少,有的人说也不是很容易堵,为什么打印机厂商 ...

堵了通一下就好啦。我这个墨盒是可以加墨的。有一个加墨孔,如果堵了我拿针筒搭配一个软头往孔里打气,一下子就把墨水逼到喷出来了。反正用了几年,也没堵过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了通一下就好啦。我这个墨盒是可以加墨的。有一个加墨孔,如果堵了我拿针筒搭配一个软头往孔里打气,一 ...

我的1112开机闪灯不识别,黑墨盒有问题,怎么搞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喷墨的到底耐不耐用,容不容易堵。都说容易堵,但用的人也不少,有的人说也不是很容易堵,为什么打印机厂商 ...

你电都不给它通,它打个几把。

网友:
其实看个人,我手上一台HP4518,当年办信用卡送的,用了十几年,从娃小学开始干到大学,承接了班上所有的打印任务,总计打了几万张。墨盒改了连供,打印机的传输线换过,现在基本闲置,偶尔用一下。总的来说,自己要会摆弄,有问题自己要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兄弟DCP-T425W喷墨打印机就有这个功能

有这个功能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了通一下就好啦。我这个墨盒是可以加墨的。有一个加墨孔,如果堵了我拿针筒搭配一个软头往孔里打气,一 ...

会修就好,动手能力弱的看到堵就麻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电都不给它通,它打个几把。

你怎么知道我不给通电,它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墨的到底耐不耐用,容不容易堵。都说容易堵,但用的人也不少,有的人说也不是很容易堵,为什么打印机厂商 ...

还是激光的省心,放几年拿出来通电照样打,喷墨的几天不用就堵完了...

二○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我不给通电,它告诉你的?

为什么打印机厂商不开发一个程序写在打印机主板,设置每两天自动打印一次或是一周打印一次。激光的也有缺点说是碳粉污染,便宜的不能彩打。
不用,用成不?我不通电,它打个几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打印机厂商不开发一个程序写在打印机主板,设置每两天自动打印一次或是一周打印一次。激光的也有缺 ...

那是你的事,你不需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