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MD1新固件20250903

楼主(2025-09-11):
在上一版增加了0.1V测量档位,增加了Z和X副参数,以及修改参数调整的方式等等基础上:
这一版主要处理了开机电量显示刷新慢的问题。

升级方法
A插上USB线和电脑联机
B按住左右两边的按键开机,电脑显示新的盘符
C、将固件拖到这个盘符里,观察MD1屏幕,它会自动完成升级。

Waring:不要修改固件的内容和名称等属性。

网友:
上版开机时电池先红后显示正常,不影响使用。能及时修复挺好!

网友:
顶楼主。众仪的电桥镊子升级倒是很方便,将固件拖进去盘符就升级好了。

网友:
仪器细分有点明显,需要特色功能才有竞争力了.

网友:
是否需要校准

楼主:
没有改变原校准记录数据,一般不需要校准,正常使用时,和平时使用一样,做相应的开路和短路校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