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磁吸数据线靠谱么?

楼主(2025-09-12):
用这种数据线,是否可以提高手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
那你得随身带着母线才行,不然在外面需要充电而没带母线只能拔出来,这个插手机上的头比正常的插头要紧很多,多拔插几次说不定就搞坏了

网友A:
线本身不靠谱,但是保护手机的母座的确能保护,但是现在typec母的耐久性是非常好的,好像也没啥必要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用着很方便。

网友B:
这种线也分充电线和数据线二种,单纯充电是靠谱的,只是不耐用,因为是强磁的,充电久了接口处发热会导致磁性慢慢退磁(电流越大发热越来越明显),当然普通充电线也有不耐用的。

网友:
没啥卵用的

网友:
我玩这么多年手机,手机的充电接口从没坏过

网友:
主要是平时充电的时候注意别拖拉硬拽接口

网友:
如果是早期那种非C口手机用类似的应该会方便些。

网友:
5v用可以,大电流协议稳定可靠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线也分充电线和数据线二种,单纯充电是靠谱的,只是不耐用,因为是强磁的,充电久了接口处发热会导致磁 ...

配合5v 2a充电头,是不是不会推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本身不靠谱,但是保护手机的母座的确能保护,但是现在typec母的耐久性是非常好的,好像也没啥必要 ...

typec耐久性比安卓口好多少?

网友:
同事用过,也还行,可我没用也行

网友C:
靠谱  就是耐久性不行

网友:
质量过关的话完全没问题,苹果笔记本就是磁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谱  就是耐久性不行

耐久性不行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久性不行什么意思

就是使用寿命

网友:
用过,很好用,但是一定要品牌质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