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evone消防设备电源状态传感器拆解 帮忙看看这烧黑的零件都是什么

楼主(2025-09-12):
HSAD-VAN3型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有没有朋友懂这个的或者有电路图?帮忙看看这烧黑的零件都是什么

网友:
一团黑,是接口那里吗,我只看到二极管炸了

网友:
消防设备都是24伏特直流供电,像海湾,尼特等大品牌公司的东西一般不会坏

网友:
全部照片都是整张板的,细节图一张没有,都看不清烧的那一片有什么....爱莫能助

网友:
来看拆个消防设备。

网友:
坐等大佬出来答疑解惑。

网友:
二极管 整流桥

网友:
不知道撸主说的啥,不过这玩意个人应该不能随便修吧,不出事则好,出事了百分百要进去的...

二○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网友:
这炸的糊成一大片了

网友:
北元HSAD系列消防电源监控 还是17年的老产品,说明书都查不到了 21年改成BV系列

网友:
而且你这图片没标识,我分不清那边是上下。从隔壁有稳压管我推断因该是烧24V电源部分,主机信号不会烧得这么重,就算烧也是烧主机的,极少情况烧探测器这边的信号

网友:
至少来个特写,看不清

网友:
要去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