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买了个雅迪的电动车,只能跑到20码

楼主(2025-09-12):
最近买了个二手雅迪的电动车,刚启动时能跑到25码,维持5秒左右就降到了20码,仪表还是显示25码,停下来一会儿重新启动就又能跑25码左右,维持几秒后有降到20左右,这是控制器的问题吗?需要换控制器吗?

网友:
是不是锁国标了

网友:
换电瓶,换成72V的

楼主:
锁定的话会滴滴的响,现在开起来不响

网友A:
去年开始限速了,最高不能超过25码。可以自己去拼XX几十块钱买个解码器按上就可以骑到40-50码了

楼主:
控制器我看了是48V&60V,48V的线连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开始限速了,最高不能超过25码。可以自己去拼XX几十块钱买个解码器按上就可以骑到40-50码了 ...

4年的老车了

网友:
其他品牌也一样~国家强制标准,不准超过25,你要是嫌弃太慢了,可以买超标车

网友:
我的雅迪也只开25码,本来可以解的,不想解,解了电池就不耐用了

网友B:
你说的情况会不会是电瓶不行了

网友:
我感觉是电瓶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定的话会滴滴的响,现在开起来不响

骑时间久了就不一定响了,有可能是那个嘀嘀坏掉了,我的就是刚买来时候响,过段时间就不响了

网友:
找个二手的老式的不锁速度的控制器换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情况会不会是电瓶不行了

刚换的电瓶,不过出厂是锂电的,换的铅酸的

网友:
估计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换的电瓶,不过出厂是锂电的,换的铅酸的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

网友:
不会是所谓的新国标吧,那纯粹是坑人的。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

怎么说,铅酸的不如锂电的功率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