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同事父亲在保健品群里买的智商税产品 果蔬解毒康体修复仪

楼主(2025-09-12):
最近同事清理房间,发现了几年前他爸在保健品群里买的智商机,一台“果蔬解毒康体修复仪”,准备扔了,问我有没有兴趣研究一下。小老头有点魔怔,已经挥霍掉100万拆迁款用于购买乱七八糟的保健品,搞得全家都很郁闷。在这里给大家拆一下看看,这台机器到底成色如何。

外包装还有志玲姐姐的代言,当然不知道是否是真的代言了。

机器外观,像个大行李箱,只不过重量非常轻,似乎是个空壳子。

操作面板

取掉背板螺丝,整个后盖可以拿下来,背板非常得薄,我都怕割到手。

下方的底板也是同样的薄铁皮,甚至都没安装平整。

内容物一览,果然没什么东西,两边有两个风扇,中间有块主板和其他零件。怪不得那么轻。

边框是铝型材,也非常薄。

两侧风扇附近都有负离子发生器的末端装置,负离子就是由这个黑块产生的,负离子有一定净化空气的作用,也可以消除部分静电。

另一个重要部件:臭氧发生器,元件做了灌胶处理。臭氧能够除甲醛,是因为高电压电离空气产生的臭氧气体具有强氧化性,可以氧化空气中的游离甲醛,起到去除甲醛的作用,但并不适合普通家庭使用,因为臭氧是一种有害气体,在较高浓度下对人体呼吸系统有刺激作用,可能导致咳嗽、气喘等不适症状。

主板部分:整体较为简单,中间黑色部分类似一个大号数码管,下方有六个触摸按键。

主板供电部分:简单的桥式整流滤波。

主板背面两颗芯片,其中一个为:CMS89FT628,是一种常见的家电主控MCU。

另一个芯片为:TM1628,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应该是负责驱动数码管显示的。

重新拼好后功能演示。主屏有显示当前室内温度(我没留意温度探头在哪,也许在主板上),左侧显示的空气质量并不是检测得到的(根本没有相关的检测元件),而是根据手动选择的风量大小来显示,风量大的时候机器认为此时空气污染严重,这波确实是打哪指哪了属于是。面板上的“果蔬解毒”和“生物杀菌”其实是一个功能,就是开启臭氧发生器,左边那个除甲醛的位置,灯是一直亮着的。

整体情况就这样差不多,这个机器也许可以起到一定的空气净化作用,至少负离子发生器是真的,但并不适合在家中使用(臭氧有一定毒性),也根本不值他的销售价格(同事也不知道多少钱,保守估计要几千块)。发出来给大家看个热闹,后续有机会再分享一点他家类似的东西。

网友:
估计大模特天天打喷嚏

网友:
这看着也不是志玲哈!至少不是现在的黑泽志玲。

网友A:
智商税的东西,成本很低

网友:
虽说是骗人的东西,但还是花了不少成本

网友B:
这价估计不低,说明厂家还是挺良心的,毕竟不坑穷人...

二○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网友:
拆解同事父亲的儿子的父亲的.......

网友C:
这种看着真是气愤,没人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看着真是气愤,没人管吗?

你看见过有人管吗?

网友:
世道不古,世风日下

网友:
那个沟像后期P出来的。不太真实。

网友:
显示部分的确有的高大上,使用臭氧清除果蔬农药残留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商税的东西,成本很低

它的设计成本不会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估计不低,说明厂家还是挺良心的,毕竟不坑穷人...

没钱的,想坑也坑不、、、、鸟。

网友:
这个市场一般人做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商税的东西,成本很低

还算有点东西的。如果就给几个指示灯呢?

网友:
操作面板加显示屏还是很能唬住人的,那么多高大上的功能,价格肯定不会便宜。

网友:
比只有几个指示灯的好多了

网友:
对这种专骗老年人的骗子深恶痛绝,很多老人辛苦一辈子,省吃俭用,到了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却把大把的退休金送给这些骗子,继续省吃俭用!

网友:
以极其低的成本进行虚伪的包装后卖出天价,这个难道不算诈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