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键时刻不是专业工具真不行,雷力迅扳手扭力小了!

楼主(2025-09-12):
昨天一大早,轮胎扎钉扁了。
立马开工,准备换备胎,用随车套筒试了一下,螺丝扭不动,脚踩了一下,感觉非常紧,于是想起之前买的雷某迅电动扳手一直在吃灰,何不趁此机会让他出出力,发挥一下价值顺便安慰自己没有白买!
跑步回家,翻出扳手,插电,换17mm套筒,扭力调最大,一阵塔塔声响起,但是螺丝纹丝不动啊!
看样子扭力小了,寻思着哪里找截钢管做加力,用随车套筒拆吧。突然想起以前路上换东风货车轮胎,都是整个人站加力杆上助力,遂直接扶着行李架整个人站那短小的套筒上,出力下蹲,终于松动了。
这个电动扳手,看来只能拆拆电动单车了。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池不咋滴了,电扳手卸轮胎螺丝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扭力不够的,我买的领克的裸机,模子是一样的,力量不大的;要拆汽车的螺丝,还是要气动的风炮,或者买大马力的电动扳手。

网友B:
百度AI:
轿车轮胎螺丝的标准扭力范围通常为100-120N·m‌,具体数值需参考车辆使用手册,不同车型(如SUV或大排量车)可能需更高扭矩(120-180N·m)。

标准扭力范围与车型差异
‌轿车标准扭矩‌:家用轿车轮胎螺丝的推荐扭力普遍为‌100-120N·m‌,这一范围覆盖了大多数小型乘用车的需求。‌‌
1‌‌
2
‌车型差异‌:
SUV或大排量车型(如2.5L以上)可能需要‌140-150N·m‌的更高扭矩。‌‌
3‌‌
4
微型车或低排量车型可能适用‌90-110N·m‌的较低扭矩。‌‌
按道理用随车工具可以卸下螺丝,我猜被不正规修车行风炮上太紧了,所以我一般去途虎保养维修,至少上轮胎螺丝用扭力扳手。

网友C:
这种肯定扭力不够,电机太小了,搞不好还会烧电机

网友D:
电池本身也不太行

网友:
随车工具成年男性拆不下大概率是前次上太紧了,外面店子拆装都是往死里拧,4S稍微好点但也从不用扭力扳手。

网友E:
雷利迅电板手爆发力大概是300N·m‌左右,一般的家用车都能打下来,打不下来就表示你补胎或者更换轮胎时修理店给你用500N·m‌的气动扳手给你打了不止5秒,有时甚至紧完螺丝再挨个再紧一遍!

网友F:
主要是电池不行吧,这玩意电池给力和不给力,功率差很多倍的,
以21V为例,正常功率是UI,
假设电池是正常的,21V,工作电流10A,那就是210W,
那按压降到18V,电流就下降到8.57a,功率只有154W了,
那扭力也对应减低。
电压下降到18V,这还是电池压降到3.6V时的情况,垃圾电池压降更厉害。
而这还是考虑电池在3.6V供电足的情况,很多垃圾电池是供电不足的,也许只能提供5A甚至更低的电流,那压降更厉害,电压和电流更小,甚至不足额定的三分之一,自然就没力,,汽车轮胎没多大力,按标准扭力(不考虑生锈等),理论上随便一个电扳手都能搞定。
你换一个好电池试试,我相信绝对就能打动了。

一般的电扳手都是没有恒功率设计的,压降就功率降,(高端的无刷会有,比如21V电流10A,当电压到15V时,电路板控制无刷通电时长,能做到15V14A,达到功率不降,有刷的就没这个功能)

网友:
看很多修车行都是气扳子卡卡打半天,不知道这种电扳手能不能行

网友:
打不下来,是因为你打的时间不够。坚持打一分钟,看能不能打下来另外打的时候,机身一定要握稳,越稳越好

网友:
俺还手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肯定扭力不够,电机太小了,搞不好还会烧电机

不可能吧?烧电机?
又不会堵转,咋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池不咋滴了,电扳手卸轮胎螺丝还是可以的

电池新组的10节亿纬,不是电池问题,嗒嗒嗒非常大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AI:
轿车轮胎螺丝的标准扭力范围通常为100-120N·m‌,具体数值需参考车辆使用手册,不同车型(如SUV ...

感谢科普,这个轮胎才在路边的补过一次。
那个随车套筒真的太短了。

网友:
换个满电的电池或者15节的电池你再感觉一下,这种公版扳手打小车轮胎还是没问题的。一般来说拆的扭力比紧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本身也不太行

新电池,应该是扳手扭力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利迅电板手爆发力大概是300N·m‌左右,一般的家用车都能打下来,打不下来就表示你补胎或者更换轮胎时修 ...

有道理,才补过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电池不行吧,这玩意电池给力和不给力,功率差很多倍的,
以21V为例,正常功率是UI,
假设电池是正常 ...

新电池,只听到扳手塔塔响,没有出现转速因为电池降压引起的降速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雷利迅电板手爆发力大概是300N·m‌左右,一般的家用车都能打下来,打不下来就表示你补胎或者更换轮胎时修 ...

只有120左右 我测试过 哪里来的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