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苏泊尔电磁炉C21-SDHCB07

楼主(2025-09-12):
今天拆解一款2014年的苏泊尔电磁炉

电磁炉的下边

铭牌上有型号和生产日期

内部结构

主板背面

采用LM339比较器芯片

还采用了一块LM393比较器芯片

按键板型号

主控芯片软件版本号为N79A8211,型号为HR7P195FGS3

触摸按键板背面

触摸按键控制芯片型号为QFP44封装的G18TS16

网友:
里面还蛮复杂的呢!

网友A:
应该是铜线盘,质量还不错

网友:
坏了不容易修啊

网友:
一直不清楚爆炒火锅蒸煮烧水这些功能具体怎么个定义功率、温度控制

网友:
铜线盘,质量还不错

网友:
看拆解苏泊尔电磁炉。

网友:
我有个面板一模一样的,当年买电视送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
线盘看起来不错

网友:
机壳里面很干净,估计使用率不高

网友:
线盘够紧密的。

网友:
看上去电路板做工不错,那么多发光二极管排成一列,头一次见。

网友:
加热盘过于密集,不利于散热,也使得被加热锅体热量过于集中,大“火”状态容易烧糊锅中食物。设计生产者不炒菜,没法懂得或者体验炒菜时的具体使用经验与技巧,也无法设计生产出好用的产品。

网友:
做工不错,就线圈小了点

网友:
线盘看着还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铜线盘,质量还不错

除了商用的,基本没有铜的啦。

网友:
这线圈才这么小

网友:
怎么快速鉴别铜线盘还是铝线盘??

网友:
也是超十年的老货了

网友:
背面这锡断断续续的为了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