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一个上海渊深控制器-母线80安

楼主(2025-09-12):
这个控制器适合送外卖的电瓶车,体积小,母线80安,相线260安。直接拆给大家看

整体外观,因为属于内测版,所以没有标识

先看功率底板,也是铝基板,这个价格便宜所以管子少。

上层控制板,也是集成了各种信号输入输出控制,这个没有霍尔电流采样,直接用的电阻采样电流。

再看一下内部整体情况

网友:
电瓶车用的吗

网友:
指标是不是有点虚?

网友:
比普通控制器贵好多

网友:
制作工艺是越来越好了。

网友:
80A、260A,一平方毫米铜线走10A的话也要有手指粗了吧。

网友:
还有无线控制?

网友:
功率底板采用铝基板一大进步,散热效果更好

楼主:
对,电摩上用的

网友:
这个比上次的mos管要少。电流也小。看着舒服一点。估计一般用用也足够了

网友:
觉得虚标了!

网友:
以前都一直想把自己控制器的功率管部分用铝基板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