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发射式超再生电视伴音接收机制作

楼主:
这个制作是完成心愿的制作,线路图来源于我的电子启蒙书《少年晶体管收音机》

当初看到这个制作就想做一个,碍于条件限制始终不能实现,
这个心愿就一直印在心里念念不忘。

虽说,现在开路无线电视信号早已经没了,
但还可以用无线调频广播信号代替,于是决定完成心念许久的心愿。

我的电子启蒙书
原来的那本已经翻烂了
这本时前几年新买的,基本全新没有人阅读过。

书中的详细制作教程

调试

画PCB板

PCB实物
板子顶层上的放日期画板忘了开窗,被绝缘漆盖了

没完全按教程绕L3,L2高频扼流线圈,教程中线圈要分段绕,
我没有分段绕,1/4W的电阻做骨架没法分段绕
教程中还要用1/8W的电阻做骨架分段绕,那更没法分段绕,应该是教程有错是用1/4W的电阻
绕后好用蜡封一下,防止线圈散了

线圈L1用的1.5平,按教程数据绕只能接收1频道的伴音
接收无线调频广播88-108MHz只要绕4-5匝。

板子焊好,按教程调试,电视伴音信号用自制的调频立体声86-109MHz发射器发射代替,中波收音机始终接收不到伴音接收机发射的信号,
用示波器测伴音机C1两端有无线调频广播88-108MHz之间的振荡频率,但就是没有发射调幅的中波信号
算是制作失败了。虽然失败了,但也算是完成了心念许久的心愿。

用BH1415FV制作数显86~108.9MHz FM调频发射器(第四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791-1-1.html

网友:
太高级了,完全看不懂...

二○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网友:
楼主还有这么古老的书籍啊,我也有一本类似的电子杂志,叫无线电制作,当时1990年的电子报,电子世界合订本,里边有很多小制作,还是很好玩的,可以学习一些模拟电子技术。

网友:
你做的收不到才正常。
看着就是一振荡器。

网友A:
八十年代也照此图做过,很是失败。

网友:
你是个高手。

网友B:
楼主:估计原线路有问题(或太难于调试)。按照《少年晶体管收音机》(1978年版)一书的介绍,我老早前也试做过,同样没有成功。后来《少年晶体管收音机》(1983年二版)在电视伴音接受机第十一章里。把第二与第三个电路取消了,仅有第一个超再生电路及第二改为外差式接受、第三个改为超外差式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估计原线路有问题(或太难于调试)。按照《少年晶体管收音机》(1978年版)一书的介绍,我老早前也试 ...

大佬,你还记得你是怎样调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十年代也照此图做过,很是失败。

你也没有做成功?

网友C:
大线圈看着以为功率很大呢

网友:
都是一把年纪有故事的人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还记得你是怎样调试的吗?

当然是完全按照树上的介绍调试,当时只是怀疑晶体管截止频率不够。后来见了83版,怀疑78年版有问题。
同样,上海业余工大那本《晶体管收音机》初版,最后第十章调频接受的超再生接受电路完全按照电子管接受形式画的电路,也是做不出,在后来的《晶体管收音机》版本中改成现在的超再生电路,即《少年晶体管收音机》(1978年版)电视伴音接收机一章中第一个线路(去掉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完全按照树上的介绍调试,当时只是怀疑晶体管截止频率不够。后来见了83版,怀疑78年版有问 ...

那我再仔细调调,还不行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线圈看着以为功率很大呢

大线圈便于起振,与功率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线圈便于起振,与功率没有关系

还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再仔细调调,还不行就算了

用个高祖耳机串个电容一头接地(或信号寻迹器),另一头接在线圈上下左右试试,听听能不能收到调频信号。再说下一步。折腾最伟大。(别忘了接根拖线作天线)

网友:
这是真爱了!

网友:
当年也做过,电视伴音没有收到,不过可以干扰别人的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高祖耳机串个电容一头接地(或信号寻迹器),另一头接在线圈上下左右试试,听听能不能收到调频信号。 ...

之前调试时有个有趣的现象,调频发射器发射87MHz,伴音接收机谐振91MHz上,用调频收音机在91MHz上能接收到发射器发射的87MHz信号

网友:
单管机

楼主网上找找电路图,可以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