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体插座同时跑20a行不行

楼主(2025-09-12):
买了国际电工这种明装的连体开关插座,底板背面写着总功率2500瓦、插座10a、开关16ax。我用的4平方硬线连接的里面两个插位。请问坛里大神:两个插位能不能同时跑10a,也就是总功率5000瓦?个人感觉加起来没超过4平方线的安全载流量25a,貌似可行。不知道各位大神什么意见。

网友:
我也感觉可以

网友:
没问题。线材没问题,这个要看插座了

网友:
没问题,通电一段时间,拔出插头如果插片不烫手就放心无虞。

网友:
没问题,只要插座过关

网友A: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夹片夹持力会下降,进而撑不住这个功率,接触电阻最大的部分是插头和插片接触位置。插片会很烫,能烧化塑料件的程度。

楼主:
大家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夹片夹持力会下降,进而撑不住这个功率,接触电阻最大的部分是插头和插片接触位置。插片 ...

国际电工这个夹片这么菜吗?

网友B:
建议拿打火机烧下黑塑料部分,如果阻燃,就可以放心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插座里面的铜片能不能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拿打火机烧下黑塑料部分,如果阻燃,就可以放心用

ok。下次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插座里面的铜片能不能顶住

其他网友也这么说。看来还得注意

网友:
铜片夹持部分看看能否塞点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