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新手求助,IS917双贴H27QDG8UDE8R开卡报错坏块太多

楼主(2025-09-12):
从坏的Intel535 240G上拆了16颗H27QDG8UDE8R颗粒下来,本着不浪费的原则买IS917主控板,贴了两片开卡报错报错码提示坏块太多,然后我放宽了ECC重新开卡,现在直接上机提示无法识别,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Fail!Check Device Status Fail! Check Busy after TestGetMap Step

刚刚取掉了主控面的这个颗粒,重新上机能识别ID了,重新开卡报错如图Fail!Check Device Status Fail! Check Busy after TestGetMap Step

网友:
强力擦除试试

楼主:
就是在设置里选择擦除闪存吗?

楼主: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颗粒是贴上去默认设置就能开成功的对吗?我拆下来16颗要不要每一颗都贴上去试试看?我觉得这是MLC颗粒,应该没那么容易写废的啊

网友A:
检查跳线电阻。换开卡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跳线电阻。换开卡软件版本

卖家是说默认是跳3D,这个颗粒是2D的吗?需要跳2D?

网友B:
这片子看着是正片

网友B:
块块多,寿命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块块多,寿命到了吧

又换了两片东芝TH58TEG7DDJBA4C,贴上去开卡工具能认出来有预设方案,但是还是报错,不知道哪里没设置好。颗粒应该是全好的,从一堆没怎么用过的16G NGFF 2242的小固态上面拆下来的
看ID应该是没有焊接问题的,4CE全认出来了,按照图示设置开卡报错3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片子看着是正片

就是觉着是正片应该没那么容易写废想着废物利用一下

网友C:
7ddj的不要开扫描,直接量产,好片可以一次过,坏块太多就算开扫描也撑不久的,海力士的那个2d mlc不要开ddr,电压跳3.3/1.8都可以,坏块不多也应该可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7ddj的不要开扫描,直接量产,好片可以一次过,坏块太多就算开扫描也撑不久的,海力士的那个2d mlc不要开dd ...

按照大佬您的指点尝试了下,7ddj按照如下设置直接量产,报错Load FW/Info Fail!Write IS Table Fail!
另外海力士那个MLC颗粒果然是2D颗粒需要调整跳线对吧,回头我跳好了再贴上去试试

网友D:
换一个工具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工具版本试试

换过了,同样的预设方案,同样的报错码

网友E:
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169-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1748-1-1.html

另外,开卡之前,调整好配置以后,先F9擦除一下,再重新插上再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169-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1748-1-1.html

感谢大佬的指点!
另外还有不明白的地方,IS917开这个颗粒是其它设置都默认,就选择好颗粒就行了吗?我看楼上有大佬说不要勾扫描,直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169-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1748-1-1.html

参考大佬您的贴子,我修改了IDBT以后开成功了,但是双贴只能开出来一半容量,ID里又都识别到了我贴的这两颗7DDJ,设置如下图,请问大佬这种问题是怎么引起的?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