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战损版福禄克FLUKE-70万用表,做工用料真是好啊!

楼主(2025-09-12):
可以叫“福坚强”表了,本来打算买回来拆着玩一下,你看它外观下半部分其本上都不在了,屏幕后反光膜也老化了,现在的图片是换完后的,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没有腐蚀进水的痕迹,不会吧!里面成色这么好,难道它是好的,找电池一试居然真的屏幕可以显示,赶紧找来表笔测量准确,晕!竟然是好的,马上更换液晶屏后反射膜。老表的做工用料真不错,玻璃纤维板厚实,转盘手感超好,要是能碰到合适的外壳换上就完美了!

网友:
做工真不错,换个壳子吧

网友A:
这是大漂亮抄我们北仪牌子的万用表

网友:
成功捡漏一块好表

网友:
MF10表也挺好的

网友:
赶紧再去套一个新壳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漂亮抄我们北仪牌子的万用表

抄就抄了,还没给专利

网友A:
BY1935

引用 网友B:
抄就抄了,还没给专利

老美怕我们看出来,改了改造型,但是核心是抄我们的

有图有真相,注意金属屏蔽这块,老美用黑塑料盖住了,真是欲盖弥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美怕我们看出来,改了改造型,但是核心是抄我们的

改就改吧,可恶的是昨晚又没来开会

网友:
我也有个同时代的这种老表,不知道啥牌子,很好用,还省电,测电压时工作电流才0.2mA左右,手头的主力表,这类老表的外壳不好找了,而且价格也不便宜,还是修复吧,修复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做工真强,耐用性高

网友:
电路板阻焊剂起泡了。

网友:
3d打印壳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不是有3D打印吗,正好解你忧。
话说分线开关用到数字表里头次见,那4个嘎达定位模式也不知咋样?我的表就是这种定位设计,结果现在得2手都上才拨得动旋钮~

网友:
好用就留着,想办法搞定后壳吧

网友:
再好的机子也耐不住这么摔

网友:
有点年头了,那时可真不便宜

网友:
这个表有年头了吧,换电池要拆前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