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序] 大佬们,急求IS918EN-FN62+FT64B08VCS1-10量产工具

楼主(2025-09-12):
大佬们,急求IS918EN-FN62+FT64B08VCS1-10量产工具,多谢

网友A:
https://wwwx.lanzoum.com/icXxI3619ieh

这个闪存方案的盘我开过,是单颗2CE 128GB的金士顿,别对它的速度抱有太大信心,写入28MB/S左右吧,读取150,这个64GB的盘速度只会更慢

网友:
还没有求到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
量产数据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x.lanzoum.com/icXxI3619ieh

多谢我试试

楼主:
电脑能识别U盘,这个软件是被不了U盘,是不是需要哪里设置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能识别U盘,这个软件是被不了U盘,是不是需要哪里设置下

这几个定位模式都试试,更换模式后先重启工具,工具启动后再插U盘

再不行的话,就用金属物品短接闪存的第29和30根引脚,保持短接状态上电脑,识盘后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定位模式都试试,更换模式后先重启工具,工具启动后再插U盘

再不行的话,就用金属物品短接闪存的 ...

这个办法可以能识别,又有新问题,闪存颗粒版本不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可以能识别,又有新问题,闪存颗粒版本不匹配

我擦NB,第一次见到918蹦这个报错

这倒有意思了,试试下面这个设置,还不行的话尝试短接上电,再不行就把报错前正常的那一步(黑色字)发上来,我看看哪一步出的问题

当然,还有种最简单的方式处理:10块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NB,第一次见到918蹦这个报错

这倒有意思了,试试下面这个设置,还不行的话尝试短接上电,再不行就 ...

你这个方法有用,多谢

网友:
我的搞定了。u盘电脑认,格式化软件不认,u盘能打开拷贝,不能写入和删除,提示写保护。用11楼方法,量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