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工的猪尾巴接线法

楼主(2025-09-12):
先看看猪尾巴的特征,再往下面看

PIGTAIL ELECTRICAL WIRING(猪尾巴接线法)现实中实现如下图

大家猜到为什么叫猪尾巴接线法了吗?

Pigtail这个单词也指一种可以卷曲的烟卷,也指女孩的辫子,也包括大清男人头上的那个辫子,这是一种语言差异,他们并不强调猪这个概念,他们能去贬低自己的女儿吗?

西方人叫女孩猪尾巴辫子的时候,那个辫子不同于我们中国女性的那种又粗又长的那种辫子看图,这才叫猪尾巴辨,又短又细,还容易弯曲
没想到这个帖子获得了两个赞了

网友:
长得一点不像猪尾巴,就是个手拧的并线帽而已

网友A:
其实这种并线帽,如果不熟练的话,很容易脱出来,最好还是用胶布甚至是灌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并线帽,如果不熟练的话,很容易脱出来,最好还是用胶布甚至是灌胶。 ...

人家用的都是标准平方截面的导线,再配上对应型号的并线帽,也许不容易脱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用的都是标准平方截面的导线,再配上对应型号的并线帽,也许不容易脱出来。 ...

我认为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东西叫螺旋接线帽,发明有百多年了,是由杜邦公司生产,最初用电木制作,后来尼龙,现在塑料

网友C:
实际上商品房有的用的就是这种 ,但是缺陷就是压不紧

网友:
并线用的,现在的热水壶、电饭锅里的接线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商品房有的用的就是这种 ,但是缺陷就是压不紧                                                    ...

我说老熟人,你这个回复这个贴子怎么这么长?你是有图片呢?还是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商品房有的用的就是这种 ,但是缺陷就是压不紧                                                    ...

用质量好的,按线选好规格,压实了。线断了也不会松

网友D:
呀?这种样式的墙插很早见过,原来也是洋玩意儿。
这种纽线帽在机器里较多见,墙插里没见过,可能防潮密封的关系吧,因为常见到墙插结霜或有水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呀?这种样式的墙插很早见过,原来也是洋玩意儿。
这种纽线帽在机器里较多见,墙插里没见过,可能防潮密封 ...

美国电工用螺旋接线帽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中国电工安装墙插不用,是习惯问题,从来不用接线帽

网友:
美国电工的猪尾巴的吃法。

网友E:
不知道里面是啥结构,也许是很结实的压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里面是啥结构,也许是很结实的压帽。

不是压的,是美国人一百多年前发明的,叫螺旋接线帽。一直可以达到旋转不动为止,然后,就扯不开了。杜邦公司生产,一开始是电木外壳,后来,尼龙,现在是塑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压的,是美国人一百多年前发明的,叫螺旋接线帽。一直可以达到旋转不动为止,然后,就扯不开了。杜邦 ...

哦,反正我是看不到这种,因为图片一直在加载,加载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压的,是美国人一百多年前发明的,叫螺旋接线帽。一直可以达到旋转不动为止,然后,就扯不开了。杜邦 ...

我见到的国内的不是,就是压的,里面就是一个镀银的薄铜管,这玩意你拆过吗展示一下

网友:
怎么说也不如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到的国内的不是,就是压的,里面就是一个镀银的薄铜管,这玩意你拆过吗展示一下 ...

你说的那叫压线帽,这个叫螺旋接线帽,又叫螺旋接线螺母。我虽然没有拆过,但是我掌握的资料已经完全理解了。这种东西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国内也生产了,也在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你要是用这种东西有点太奢侈了,不是学不来是工业没那个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叫压线帽,这个叫螺旋接线帽,又叫螺旋接线螺母。我虽然没有拆过,但是我掌握的资料已经完全理解 ...

现在淘宝上有卖的吗,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