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求助 Marvell 88nv1120 + 镁光 L06B 固态硬盘开卡的开卡工具?

楼主(2025-09-12):
求助 Marvell 88nv1120 + 镁光 L06B 固态硬盘开卡的开卡工具?

网友:
1120的建议直接放弃
拆颗粒搬板吧

网友:
马维尔主控只能拆颗粒搬板

网友:
这个小马的88nv1120只流出了个开hy16t的固件吧
讲心里话这个主控就是烂,58xt都比不了
所以还是搬颗粒,或者做u盘吧

网友:
我有一片1120+l06b效果确实可以的,全部直写。但是没有开卡工具,1120只开过Hy16,效果确实不行,半年冷数据,读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