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wii直柄

楼主(2025-09-12):
我用电脑的海豚模拟器玩的度假胜地,开始直柄是正常的,方向切换也很灵敏,第次大概玩了10几分钟之后,方向切换就是经常延迟,甚至失灵,有时连小手图标都不出现。因为蓝牙用的原机的拆机模块,所以我怀疑是手柄的问题,就拆了手柄看看。

正面,上面是振动,下面是喇叭

RDA5875是一款集成了无线收发机和基带处理器的高集成度单片集成电路,它符合蓝牙2.1EDR规范,为数据和语音应用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
RDA5875提供由蓝牙SIG标准指定为hci接口的uart,还支持pcm音频接口。RDA5875是在最高级别的集成上设计的,以极大地减少外部组件的数量。
它使用CMOS工艺与一个紧凑的4*4mm 32引脚QFN封装。

FT24C32A芯片,它属于集成电路中的存储器,为EEPROM类型。存储容量32K,速度有400kHz和1MHz,接口为I2C、2线串口,工作温度-40°C至85°℃,封装为8-DIP。

166 026la1 133,这个估计是陀螺仪芯片

没看到哪里有异常的

网友:
老任的硬件是真凑合,也是真赚钱

网友:
此时,一个游戏白吃路过……

网友:
是不是芯片温度高造成的

网友:
你这是国产手柄

网友:
这种封闭的锅仔按键是不是寿命比较长

网友A:
”封装为8-DIP“?

不对啊,我咋印象中DIP是插件呢???

网友:
这个不是原厂的吧

网友:
没玩过这种

网友:
任天堂用锐迪科芯片?

网友:
硬件是凑合

网友:
用料比遥控器好,金属膜触点。可惜主控热膨胀断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封装为8-DIP“?

不对啊,我咋印象中DIP是插件呢???

双插直列8脚封装,楼主的资料没问题。
你说的是DIP 8脚插座吧,上面插的芯片不就是8-DIP封装的?

网友:
真没想到居然还用的是牛屎。

网友:
这货看着还挺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插直列8脚封装,楼主的资料没问题。
你说的是DIP 8脚插座吧,上面插的芯片不就是8-DIP封装的? ...

关键是他这个全是贴片的啊,没看到插件...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
没有散热片,省这点成本。

网友:
这个是国产的仿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