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不小心夭折的T12头子

楼主:
一个不小心夭折的T12头子,调试控制板不小心调到了最大,烧红了,断电放有水的抹布上冷却然后不发热了,解剖图如下

网友A:
烧红的,让他自然冷却一般不会有问题,直接水冷,急速热胀冷缩肯定断

网友:
好像也没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知道欲速则不达了吧

网友:
这地地方段了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红的,让他自然冷却一般不会有问题,直接水冷,急速热胀冷缩肯定断

+1,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二○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网友:
烧红了,断电放有水的抹布上冷却然后不发热了,忘了热胀冷缩了

网友:
夭折的T12头子

网友:
估计就是已经把里面的烧断了,和冷却不太大关系。

网友:
电阻丝吗?936能改直流就好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放有水的地方玩怎么大

网友:
可惜喽一个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