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又见钽电容烧糊,listenpa LS-126会议话筒维修

楼主(2025-09-12):
送话器不能用,朋友送过来说换过电池,还是不亮灯,以前正常工作红灯亮,拔下送话器,底座开关红灯亮,说明有电,拆开一看放大电路板,一个钽电容烧糊了,拿钳子捏碎,短路消失,也不知电容多大,看看边上一般大22UF 10V  换个22UF25V电解电容,主要没找来钽电容。换好试机,听听还行

网友A:
钽电容的性能是好,但是一失效基本上就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的性能是好,但是一失效基本上就是短路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