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 X90重摔机用着突然关机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损坏引起,重点是保住资料

楼主(2025-09-13):
深圳同事寄修一台VIVO X90手机不开机

早之前就重摔了,后盖摔碎中框弯曲引起屏幕边裂缝,说用着用着就突然自动关机了,之后就不能开机了,主要是想要手机里面的内容

来看看手机的弯曲程度,屏幕与中框之间都开裂了有很大的缝隙

前些天寄过来的,学生刚开学不久从四川回到广东,因为暑假原因堆积了很多手机电脑要修,同事的就排到后面了
今天有点空了,准备开修,拆机,电池也变形了,手机外观请忽略

拆下主板观看,板也变形有弯曲情况

上电摸主板有发烫的现象,剪开发热处屏蔽罩后热成像仪观察下,有一位置发高热,可能是背面有零件发烫传热到这面的

主板另一面也把屏蔽罩剪开点测试下,发热一颗电源管理IC处闪亮高温,证明不是它本身短路发发热,推断为后级电路中应该有短路的元件

由于是二端供电回路中元件异常发热,也可叫主供电网络,再把主板这一面的这个屏蔽罩剪掉一些(注意不能用热风枪去拆屏蔽罩,否则高温大概率会产生带胶元件爆锡短路扩大故障),从二端直接上电检测短路元件,果然罪魁祸首显身了

不难看出是那排三颗电容中间那颗短路了,再仔细看,上端有小锡珠冒出

点位图就这样,二端供电网络涉及到太多太多元件了

把短路的电容抠掉,因为此网络中太多滤波电容了,无须补回电容

抠下的电容测试下,确实是击穿短路的

主板装屏插快充充电器,很快就充到2%了,原来的电池早耗尽

按开机键开机,顺利进入系统,也就是说资料全保住了,屏幕显示的时间因为没有联网是错误的,忽略它

因为一个小电容短路,把主板两面的两个屏蔽罩都剪了(要不是有较多带胶元件,就可用热风枪拆罩了),不然有铁罩子时下面的发热元件无法用热成像仪检测到

用高温胶贴好进行绝缘

再打些新的散热凝胶

装好主板到机壳中

装上主板的护板

装好碎裂的后盖,完美修复不开机故障

因同事未提供密码,无法进入系统里面进行全功能测试,不负众望,没辜负同事的信任!给修开机了
中框弯曲及后玻璃盖碎裂还有电池起皱变形问题暂不管它,不用更换修复!重点是要手机里面的资料
END

网友:
果然是发财电容!附加值爆满!

网友:
几千块又到手。

网友A:
码没打好,大概4xx,

网友B:
传说中的发财电容。 不过我干维修,我都是补上该C,绝不去掉不补。

网友:
技术大佬,手到病除

网友:
又是廉价的贴片电容闹事,但定位它需要有高超的技能和智慧!

网友:
技术大牛啊,都这样了居然还能修好,不过平时的资料备份也很重要啊。

网友:
又省了几千块

网友:
热成像就是好

网友C:
某站维修视频 用松香大法,我说干嘛不用热成像,被一堆人喷,什么羊毛出羊身上,工具是生产力,和人一样

网友:
技术设备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站维修视频 用松香大法,我说干嘛不用热成像,被一堆人喷,什么羊毛出羊身上,工具是生产力,和人一样 ...

他们想不开,就让他们继续熏吧

网友:
sean版挖发财电容的技艺越来越精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站维修视频 用松香大法,我说干嘛不用热成像,被一堆人喷,什么羊毛出羊身上,工具是生产力,和人一样 ...

松香雾对于高热的没事 对于那种散热太好的或者发热低的基本上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没打好,大概4xx,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发财电容。 不过我干维修,我都是补上该C,绝不去掉不补。

这你就不懂了,要看是什么产品,什么位置,什么用途,补上有没有其它风险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站维修视频 用松香大法,我说干嘛不用热成像,被一堆人喷,什么羊毛出羊身上,工具是生产力,和人一样 ...

网络上脑残粉一大堆,别理会就是了,言论自由,不违F的言论就好了
就跟去医院做个CT检测,难道免费给你检测,用到热成像当然要收检测费,虽然有一定费用,但提高了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你就不懂了,要看是什么产品,什么位置,什么用途,补上有没有其它风险等等 ...

电路维修史上最牛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