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公司发表了发表了!全新葫芦克15B-Max万用表

楼主:
拨盘转起来软绵绵的很不清脆,
电池盖的螺丝都换成了塑料旋钮,估计是为了降成本吧

网友:
一个几百元的表会为了一个螺丝降成本,你太看的起这公司了

网友:
哪家公司啊,这么土豪

网友:
好表,公司大方

网友A:
好表,不知道二极管档开路电压是多少?

网友:
葫芦克也改用两节干电池了

网友:
这个表的电池盖的丝本来不就是塑料的吗

网友:
安徽芜湖生产的。我的T21L好像也是芜湖还是马鞍山生产的。

网友:
这是福禄克最低端的表吧。主要是反应慢。
另外,本子上写的字很好看,有水平!

网友:
好表,减配了

网友:
可惜没拆解图,最少弄氨捡机看里面大概用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表,不知道二极管档开路电压是多少?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17B点亮不了发光二极管,反而手上的炮灰表能够点亮

网友:
表笔连通有0.4欧姆?这不怎么对劲啊,是不是刚接上的时候拍的,数值还没有稳定?

网友:
我一眼就看错了,以为是什么新表,原来是葫芦科啊,当炮灰表挺好。

网友:
这几百块的表居然不是真有效值表。

网友:
公司发这么好的表,财大气粗

网友:
马上挂闲鱼出掉

网友:
好表

电流插孔检测很实用

后盖支撑卡下端扣有点弱,我的已经卡扣点断了,卡不紧。

楼主看看交流 uA 档有底数吗? 我的有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