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电池忘了给保护板断电,放了一个月,电池电压只有4.2v了

楼主(2025-09-13):
48伏30安时的铁锂,因脚受伤,不方便走路,电动车放了一个月没骑,忘了给保护板断电,想骑去给电池充电结果充不进,蓝牙也联不上,一想坏了,肯定保护板保护了。回家测充放电口电压测不出,拆开直接测电池两端的电压,只测出4.2伏。这电池还有救吗?

网友:
一个月应该还能抢救一下

网友:
还行!能救回来。

网友A:
只有试试看了,我遇到过电池都0v了,结果充电后一切正常的。还有的就救不活。看个体。

网友:
铁塔保护板性价比是最高的,缺点就是自耗电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试试看了,我遇到过电池都0v了,结果充电后一切正常的。还有的就救不活。看个体。 ...

谢谢你热心建议,我试试

网友:
保护板这么耗电?均衡闹的?

网友:
一个月时间,救活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以救活,但是会减少使用周期了,原来可以用三年,现在就是修好了,也只能用两年了。过充过放对电池的寿命还是有一点的影响。

网友:
跳开保护板,直接充试试

网友:
电池损伤不可逆,即使救活,内阻也变大了。能用就凑合用,不行直接报废。

网友:
这种情况无法给出统一的答案,视个体差异。即使救活后寿命短了,也值得试试,能用一段时间也是拣回来的。需要先断开保护板,低电压恒流充电(可用维修电源控制),当电压上升到保护板可接管时(要稍高一点),再接上保护板充电。充足后试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理解,锂电池必须要给保护板断电吗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直接跳过保护板充电看下,实在不行,每一串单独充电看下!

网友:
没救了没救了。

网友:
什么保护板这么耗电?那还不如不要保护了

网友:
铁锂还能抢救下,三元就只能白白了。

网友B:
48伏30安时的铁锂,一个月没用就成了4.2伏,这自耗电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伏30安时的铁锂,一个月没用就成了4.2伏,这自耗电不小啊。

所以要装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