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四位高精度电压电流毫欧表(AVR),电压精度媲美4位FLUKE万用表

楼主(2025-09-13):
使用STC8H1K08T的四位高精度电压电流毫欧表(AVR),也可以使用STC8H8K64U。
使用电阻网络自动切换电压量程,无需电位器完全软件修正校准量程。
使用显示窗口技术,电压精度可以跟4位FLUKE万用表媲美吧,电压分辨率可以达到1mv步进。
使用串口向外发送电压电流电阻测量值,可外接串口屏作高档表头。

天天被nk折磨,喝了聪明水玩不了技术了,源文件也被偷盗,打样PCB元器件也被nk拿走了,开源吧,使用嘉立创EDA打开

AVR SCH

AVR 实物图

AVR3D图

自制的电压基准

10V实测

30V实测

55V实测

76.4V实测

楼主:
源代码,喝了太多聪明水,毫欧表功能还没能加入,源代码就被国家大佬盗过并修改过,仅供参考吧

/*-----------------------------------------------
  AVmeter STC8H1K08T RES 2K22*4--2K5--10K
  Oscilator:24Mhz
------------------------------------------------*/

#include <STC8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iRefValue (*(unsigned int idata*)0xef)
#define eRefValue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de7)

#define UID0        0xF8
#define UID1        0x40
#define UID2        0xC4
#define UID3        0x97
#define UID4        0x09
#define UID5        0x5C
#define UID6        0x7D

#define chRefV2K2D  11
#define chRefV2K2C  10
#define chRefV2K2B  9
#define chRefV2K2A  8
#define chRefV4400  7
#define chRefV3570  6
#define chRefV2750  5
#define chRefV2350  4
#define chRefV1730  3
#define chRefV1340  2
#define chRefVA620  1

#define constVoltDivider  2300                //100*(R1+R2)/R2=100*(100+4.4)/4.7=2234
#define constAVResL       2100                //4v4:2k1-13k  5v0:2k5-18k
#define constAVResH       13000
#define constVRefineTurn  10470               //VRefineTurn/100=95.30% 9770 9720  9545
//#define constHVFineTurn   1000

#define constARANGE       10000               //5000ma
#define constAFineTurn    10000               //AFineTurn/100=100.00% 10000 10716
#define constHICFullADC   1595.0              //5A:1478(4V4);10A:1595(5V)/1565(4V4);20A:???
#define constResFullADC   780                 //10mR,10A
#define constATurnStep    50                  //100% +/- 0.5%
#define constADCNoise     5

#define UseOldRef      0                      //OldRef:2k5-24k/12k/10k  NewRef:2k1-13k
#define CheckFullADC   0
#define CheckChipID    0
#define CheckKey       0
#define ShowEEROM      0

#define UseIdleMode    0
#define AVmeterUseHIC  1
#define ShowRefVolt    1
#define ThreeLEDVer    0
#define TxThreeDigi    0
#define LDOIs3V3       0
#define LDOIs3V6       0
#define LDOIs5V        0                      //Normal is 4V4

#define AVmeterIsLCM   0
#define AVmeterIsOLED  0
#define AVmeterIsmR    0

struct
   {uchar ParamValid;
    uchar ResZero;
    uint  HicZero;
    uint  VoltDivider;
        uint  AFineTurn;
    uint  VRefineTurn;
   } idata HwParam _at_ 0xf0;
uchar idata ParamBuf[10] _at_ 0xf0;
uchar idata UIDbuf[7],Vchar[8],Achar[8],Rchar[8],Echar[11];

uchar bdata DispFlag,IAPTick,KeyTick,KeyPressTime,Keybuf,CIDTick;
uchar ASEG1,ASEG2,ASEG3,ASEG4;
uchar VSEG1,VSEG2,VSEG3,VSEG4;
uchar scantick,adccnt,segnum;

uint  Abuf,PreAbuf,Vbuf,BCDbuf,BGVbuf,ADtick,RefVAtick;
uint  RefAVolt,VccVolt,R6k1Volt,Ref1300Volt;
uint  ADCVolt3570,ADCVolt2750,ADCVolt2350,ADCVolt1730,ADCVolt1340,ADCVARef;
unsigned long int LongBuf;
uint  AMPerDigi,mRbuf,Vbuffer[8],Abuffer[8];

#define KeyP1M0      0x9f                //AVR:0x9f   AVmeter:0xcf
sbit    KeyUpPin=P1^6;                   //AVR:P1.6   AVmeter:P1.4
sbit    KeyDownPin=P1^5;                 //AVR:P1.5   AVmeter:P1.5

sbit  KeyUpBit=Keybuf^4;
sbit  KeyDownBit=Keybuf^0;
sbit  IsSacnKey=KeyTick^7;
sbit  IsLongPress=KeyPressTime^7;
sbit  IsCheckID=CIDTick^7;
sbit  IsSaveEEROM=IAPTick^5;
sbit  IsIAPflash=IAPTick^7;

sbit  IsUpKey   =DispFlag^0;
sbit  IsValidADC=DispFlag^1;
sbit  IsRerr    =DispFlag^2;
sbit  IsShowRef =DispFlag^3;
sbit  IsWorking =DispFlag^4;
sbit  IsRstAZero=DispFlag^5;
sbit  IsLCM     =DispFlag^6;
sbit  IsmRFunc  =DispFlag^7;

sbit  SEGA=P3^7;
sbit  SEGB=P3^6;
sbit  SEGC=P3^1;
sbit  SEGD=P3^2;
sbit  SEGE=P3^3;
sbit  SEGF=P1^0;
sbit  SEGG=P1^1;
sbit  SEGDP=P3^0;

sbit  VDIG4=P3^5;
sbit  VDIG3=P1^5;
sbit  VDIG2=P1^4;
sbit  VDIG1=P1^6;

sbit  ADIG4=P3^4;
sbit  ADIG3=P1^3;
sbit  ADIG2=P1^7;
sbit  ADIG1=P5^4;

uchar code SEG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CHARTAB[16]="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EEROM[16] _at_ 0x2000;

uchar BCD2SEG(uchar bcddat)
{
return(SEGTAB[bcddat & 0x0f]);
}

uchar BIN2CHAR(uchar bindat)
{
return(CHARTAB[bindat & 0x0f]);
}

void TurnoffDIG()
{
  VDIG1=1;
  VDIG2=1;
  VDIG3=1;
  VDIG4=1;

  ADIG1=1;
  ADIG2=1;
  ADIG3=1;
  ADIG4=1;
}

void TurnoffSEG()
{
  SEGA=0;
  SEGB=0;
  if(scantick<64) SEGC=1; else SEGC=0;
  SEGD=0;
  SEGE=0;
  SEGF=0;
  SEGG=0;
  SEGDP=0;
}

void delay100us()
{
      TR1 =0;      //0xffff-0xff38=200*0.5us=0.1ms
          TH1 =0xff;
          TL1 =0x38;
          TF1 =0;
      TR1 =1;
          while(~TF1){};
      TF1 =0;
      TR1 =0;
}

void waken200us()
{
      TR1  =0;      //0xffff-0xfe70=400*0.5us=200us
          TH1  =0xfe;
          TL1  =0x70;
          TF1 =0;
          //ET1 =1;
      TR1 =1;
          //PCON=0x01;
          while(~TF1){};
      TF1 =0;
          ET1 =0;
      TR1 =0;
}

void SelectRef(uchar Channel)
{
        //REF    x    x      x        2K       2K2  2K2  2K2  2K2
    //P3  :SEGA-SEGB-  VDIG4-   ADIG4-----SEGE-SEGD-SEGC-SEGDP   准双向口  推挽输出  高阻输入  开漏输出
        //P3M0:  1    1      1       1/0      1/0  1/0  1/0  1/0        0         1         0         1
    //P3M1:  0    0      0       0/1      0/1  0/1  0/1  0/1        0         0         1         1
switch(Channel)                                                   //  2k5
    {case chRefV4400:             //-----S  S  D 2k1 2k2 2k2 2k2 2k2   5000  P1=0xfc;P54=1;
              P3=0x3f;                //P3:  0  0  1  1   1   1   1   1
                  P3M0=0xff;P3M1=0x00;    //P3M0:1  1  1  1   1   1   1   1
                                          //P3M1:0  0  0  0   0   0   0   0
              break;

     case chRefV3570:             //-----S  S  D 2k1 2k2 2k2 2k2 2k2   3892  P1=0xfc;P54=1;
              P3=0x3e;                //P3:  0  0  1  1   1   1   1   0
                  P3M0=0xff;P3M1=0x00;    //P3M0:1  1  1  1   1   1   1   1
                                          //P3M1:0  0  0  0   0   0   0   0
              break;

     case chRefV2750:             //-----S  S  D 2k1 2k2 2k2 2k2 2k2   3112  P1=0xfc;P54=1;
              P3=0x3c;                //P3:  0  0  1  1   1   1   0   0
                  P3M0=0xff;P3M1=0x03;    //P3M0:1  1  1  1   1   1   1   1
                                          //P3M1:0  0  0  0   0   0   1   1
              break;

     case chRefV2350:             //-----S  S  D 2k1 2k2 2k2 2k2 2k2   2556  P1=0xfc;P54=1;
              LDO3V3:
              P3=0x3c;                //P3:  0  0  1  1   1   z   0   0
                  P3M0=0xfb;P3M1=0x07;          //P3M0:1  1  1  1   1   0   1   1
                                          //P3M1:0  0  0  0   0   1   1   1
              break;

     case chRefV1730:             //-----S  S  D 2k1 2k2 2k2 2k2 2k2   1982  P1=0xfc;P54=1;
              if(LDOIs3V3) goto LDO3V3;
                  LDO_3V6:
              P3=0x3c;                //P3:  0  0  1  1   z   z   0   0
                  P3M0=0xf3;P3M1=0x0f;          //P3M0:1  1  1  1   0   0   1   1
                                          //P3M1:0  0  0  0   1   1   1   1
              break;

     case chRefV1340:
          if(LDOIs3V3)
            {                        //-----S  S  D 2k1/2k5 2k2 2k2 2k2 2k2   1333  P1=0xfc;P54=1;
                 P3=0x38;                //P3:  0  0  1    1     1   0   0   0
                     P3M0=0xff;P3M1=0x07;    //P3M0:1  1  1    1     1   1   1   1
                                             //P3M1:0  0  0    0     0   1   1   1
            } else {                        //-----S  S  D 2k1 2k2 2k2 2k2 2k2   1333  P1=0xfc;P54=1;
                        P3=0x38;                //P3:  0  0  1  1   z   0   0   0
                            P3M0=0xf7;P3M1=0x0f;    //P3M0:1  1  1  1   0   1   1   1
                                                    //P3M1:0  0  0  0   1   1   1   1
                   }
          if(LDOIs3V6) goto LDO_3V6;
                  if(LDOIs5V)
             {                       //-----S  S  D 2k1 2k68 2k68 2k68 2k68   1333  P1=0xfc;P54=1;
                  P3=0x30;               //P3:  0  0  1  1   0    0    0    0
                      P3M0=0xff;P3M1=0x0f;   //P3M0:1  1  1  1   1    1    1    1
                                             //P3M1:0  0  0  0   1    1    1    1
             }
              break;

     case chRefVA620:
              if(UseOldRef)
                {                     //-----S  S  D 2k5 2k2 2k2 2k2 2k2   515  P1=0xfc;P54=1;
                 P3=0x30;             //P3:  0  0  1  1   0   0   0   0
             P3M0=0xff;P3M1=0x1f; //P3M0:1  1  1  1   1   1   1   1
             P3PU=0x10;           //P3M1:0  0  0  1   1   1   1   1
                        } else {                     //-----S  S  D 2k1 2k2 2k2 2k2 2k2   515  P1=0xfc;P54=1;
                        P3=0x2f;             //P3:  0  0  1  0   z   z   z   z
                    P3M0=0xf0;P3M1=0x0f; //P3M0:1  1  1  1   0   0   0   0
                                         //P3M1:0  0  0  0   1   1   1   1
                                   }
              break;
    if(UseOldRef)
     {
     case chRefV2K2A:             //-----S  S  D 2k5 2k2 2k2 2k2 2k2  P1=0xfc;P54=1;
              P3=0x30;                //P3:  0  0  1  1   z   z   z   0
                  P3M0=0xf1;P3M1=0x1f;    //P3M0:1  1  1  1   0   0   0   1
                  P3PU=0x10;              //P3M1:0  0  0  1   1   1   1   1
              break;

     case chRefV2K2B:             //-----S  S  D 2k5 2k2 2k2 2k2 2k2  P1=0xfc;P54=1;
              P3=0x30;                //P3:  0  0  1  1   z   z   0   z
                  P3M0=0xf2;P3M1=0x1f;    //P3M0:1  1  1  1   0   0   1   0
                  P3PU=0x10;              //P3M1:0  0  0  1   1   1   1   1
              break;

     case chRefV2K2C:             //-----S  S  D 2k5 2k2 2k2 2k2 2k2  P1=0xfc;P54=1;
              P3=0x30;                //P3:  0  0  1  1   z   0   z   z
                  P3M0=0xf4;P3M1=0x1f;    //P3M0:1  1  1  1   0   1   0   0
                  P3PU=0x10;              //P3M1:0  0  0  1   1   1   1   1
              break;

     case chRefV2K2D:             //-----S  S  D 3k9 2k2 2k2 2k2 2k2  P1=0xfc;P54=1;
              P3=0x30;                //P3:  0  0  1  1   0   z   z   z
                  P3M0=0xf8;P3M1=0x1f;    //P3M0:1  1  1  1   1   0   0   0
                  P3PU=0x10;              //P3M1:0  0  0  1   1   1   1   1
              break;
     }
     default:;
   }
}

#define     MD3U16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f0)
//#define     MD2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1)
#define     MD1U16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f2)
//#define     MD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3)
#define     MD5U16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f4)
//#define     MD4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5)

//32位除法  被除数:MD3U16:MD1U16 除数:MD5U16  商:MD3U16:MD1U16      余数:MD5U16
//16位除法  被除数:MD1U16        除数:MD5U16  商:MD1U16             余数:MD5U16
//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void LoadCurrent()
{
    //P1  :ADIG2-VDIG1-VDIG3-VDIG2-------ADIG3-  NU-SEGG/Current-SEGF/Volt                准双向口  推挽输出  高阻输入  开漏输出
        //P1M0:  1     1     1     1          1      1      1/0        1/0      0xff/0xfc         0         1         0         1
    //P1M1:  0     0     0     0          0      0      0/1        0/1      0x00/0x03         0         0         1         1
    P_SW2|=0x80;       //使能访问XSFR
    //P1M0  =0xff;       //设置P1.1为ADC口:ADC1:current;ADC0:Volt  1 1 1 1  1 1 0 1
    //P1M1  =0x00;       //                                          0 0 0 0  0 0 1 0
        //SEGG=0;
        ADC_CONTR=0x81;    //使能ADC模块,并选择ADC1
        ADCTIM=0x27;       //设置ADC内部时序:1+2+16  0-0-1---0-1-1-1-1
    ADCCFG=0x27;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2,转换结果右对齐--ADCCFG:x-x-RESFMT-x-S3-S2-S1-S0 Fadc=SYSCLK/2/(SPEED+1)
    ADCEXCFG =0x05;    //设置ADC转换4次并取平均值:(1+2+16+12)*10*2=620*16=410us  ADCEXCFG:x-x-0-0-0--1-0-0
    //ADCEXCFG =0x06;  //设置ADC转换8次并取平均值:(1+2+32+12)*32*8=12000=500us  ADCEXCFG:x-x-0-0-0--1-0-0

        ADC_CONTR|=0x40;   //启动AD转换
        adccnt=4;
        if(EADC) PCON=0x01;
          else {while(!(ADC_CONTR & 0x20));//查询ADC完成标记
                ADC_CONTR=0x81;            //清除ADC完成标记
           }
    P1M0  =0xfd;       //设置P1.1为ADC口:ADC1:current;ADC0:Volt  1 1 1 1  1 1 0 1
    P1M1  =0x02;       //                                          0 0 0 0  0 0 1 0

        //delay100us();
    //delay100us();
        //if(AVmeterUseHIC) delay100us();
        if(UseIdleMode) waken200us();
          else {delay100us();delay100us();}

    Abuf=0;
        while(adccnt--)
      {ADC_CONTR|=0x40;                  //启动AD转换
           F0=0;
           if(EADC) PCON=0x01;
             else {while(!(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记
                   ADC_CONTR=0x81;                   //清除ADC完成标记
                          }
           Abuf+=(ADC_RES<<8)| ADC_RESL;     //读取ADC结果
           }
   Abuf>>=2;
   ADC_CONTR=0x8f;
}

void LoadVolt()
{
    P_SW2|=0x80;       //使能访问XSFR
    //P1M0  =0xfe;       //设置P1.0为ADC口:ADC0:Volt  1 1 1 1   1 1 1 0
    //P1M1  =0x01;       //                            0 0 0 0   0 0 0 1
        ADC_CONTR=0x80;    //使能ADC模块,并选择ADC0---ADC_PWR--ADC_START--ADC_FLAG--ADC_EPWMT-------ADCCHS3..0
        ADCTIM=0x27;       //设置ADC内部时序:1+2+32  0-0-1---0-1-1-1-1
    ADCCFG=0x27;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转换结果右对齐--ADCCFG:x-x-RESFMT-x-S3-S2-S1-S0 Fadc=SYSCLK/2/(SPEED+1)
    ADCEXCFG=0x05;     //设置ADC转换4次并取平均值:(1+2+32+12)*32*2=12000=500us
    //ADCEXCFG =0x06;  //设置ADC转换8次并取平均值:(1+2+32+12)*32*16=24000=1000us

    ADC_CONTR|=0x40;   //启动AD转换
        adccnt=4;
        if(EADC) PCON=0x01;
          else {while(!(ADC_CONTR & 0x20));//查询ADC完成标记
                ADC_CONTR=0x80;            //清除ADC完成标记
                   }
    P1M0  =0xfe;       //设置P1.0为ADC口:ADC0:Volt  1 1 1 1   1 1 1 0
    P1M1  =0x01;       //

        if(UseIdleMode) waken200us();
          else {delay100us();delay100us();}

    Vbuf=0;
        while(adccnt--)
      {ADC_CONTR|=0x40;                  //启动AD转换
           F0=0;
                   if(EADC) PCON=0x01;
              else {while(!(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记
                    ADC_CONTR=0x80;                   //清除ADC完成标记
                           }
           Vbuf+=(ADC_RES<<8)| ADC_RESL;     //读取ADC结果
           }
   Vbuf>>=2;
   ADC_CONTR=0x8f;
}

void LoadBGVolt()
{
    P_SW2|=0x80;       //使能访问XSFR
        ADC_CONTR=0x8f;    //使能ADC模块,并选择ADC15
        ADCTIM=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1+2+32
    ADCCFG=0x2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转换结果右对齐:000000bb,bbbbbbbb
    ADCEXCFG=0x06;     //设置ADC转换8次并取平均值:(1+2+32+12)*32*4=24000=1000us

    ADC_CONTR|=0x40;                  //启动AD转换
        F0=0;
        if(EADC) PCON=0x01;
          else {while(!(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记
            ADC_CONTR=0x8f;                   //清除ADC完成标记
                   }
        BGVbuf=(ADC_RES<<8)| ADC_RESL;    //读取ADC结果
}

//[V]n[:]vvvvv[0x0A]--8
//[A]n[:]aaaaa[0x0A]--8
//[R]n[:]rrrrr[0x0A]--8
//[E]n[:]eeeeeeee[0x0A]--11:密钥,n=3:3led; n=4:4led; n=5:5led volt meter;
//E1:sharemod[0x0A]--3led share mode
//Vchar[8],Achar[8],Rchar[8],Echar[11];
void InitTxBuf()
{
  //Vchar[0]='V';
  Vchar[1]='0';
  //Vchar[2]=':';
  Vchar[3]='0';
  Vchar[4]='.';
  Vchar[5]='0';
  Vchar[6]='0';
  Vchar[7]='0';

  //Achar[0]='A';
  Achar[1]='0';
  //Achar[2]=':';
  Achar[3]='0';
  Achar[4]='.';
  Achar[5]='0';
  Achar[6]='0';
  Achar[7]='0';

  //Rchar[0]='R';
  Rchar[1]='0';
  //Rchar[2]=':';
  Rchar[3]='0';
  Rchar[4]='.';
  Rchar[5]='0';
  Rchar[6]='0';
  Rchar[7]='0';

  //Echar[0]='E';
  //if(ThreeLEDVer) Echar[1]='3';else Echar[1]='4';
  //Echar[2]=':';
}

void TxCharBuf()
{
  if(IsRerr) {scantick+=0x40;scantick&=0xc0;return;}
  SEGD=SEGE=SEGDP=1;
  segnum++;
  TI=0;
  switch(scantick)
  {
    case 0x00:break;
    case 0x01:SBUF=0x0a;break;

    case 0x02:SBUF='E';break;
    case 0x03:if(ThreeLEDVer) SBUF='3';else SBUF='4';break;//SBUF=Echar[1];
    case 0x04:SBUF=':';break;
    case 0x05:SBUF=Echar[3];break;
    case 0x06:SBUF=Echar[4];break;
    case 0x07:SBUF=Echar[5];break;
    case 0x08:SBUF=Echar[6];break;
    case 0x09:SBUF=Echar[7];break;
    case 0x0a:SBUF=Echar[8];break;
    case 0x0b:SBUF=Echar[9];break;
    case 0x0c:SBUF=Echar[10];break;
    case 0x0d:SBUF=0x0a;break;

    case 0x0e:SBUF='V';break;
    case 0x0f:SBUF=Vchar[1];break;
    case 0x10:SBUF=':';break;
    case 0x11:SBUF=Vchar[3];break;
    case 0x12:SBUF=Vchar[4];break;
    case 0x13:SBUF=Vchar[5];break;
    case 0x14:SBUF=Vchar[6];break;
    case 0x15:SBUF=Vchar[7];break;
    case 0x16:SBUF=0x0a;break;

    case 0x17:SBUF='A';break;
    case 0x18:SBUF=Achar[1];break;
    case 0x19:SBUF=':';break;
    case 0x1a:SBUF=Achar[3];break;
    case 0x1b:SBUF=Achar[4];break;
    case 0x1c:SBUF=Achar[5];break;
    case 0x1d:SBUF=Achar[6];;break;//
    case 0x1e:SBUF=Achar[7];break;
    case 0x1f:SBUF=0x0a;break;

    case 0x20:SBUF='R';break;
    case 0x21:SBUF=Rchar[1];break;
    case 0x22:SBUF=':';break;
    case 0x23:SBUF=Rchar[3];break;
    case 0x24:SBUF=Rchar[4];break;
    case 0x25:SBUF=Rchar[5];break;
    case 0x26:SBUF=Rchar[6];break;
    case 0x27:SBUF=Rchar[7];break;
    case 0x28:SBUF=0x0a;break;

        case 0x29:SBUF='C';break;
        case 0x2a:SBUF='I';break;
        case 0x2b:SBUF='D';break;
        case 0x2c:SBUF=':';break;
        case 0x2d:SBUF=CHARTAB[CHIPID0>>4];break;
        case 0x2e:SBUF=CHARTAB[CHIPID0&0x0f];break;
        case 0x2f:SBUF=CHARTAB[CHIPID1>>4];break;
        case 0x30:SBUF=CHARTAB[CHIPID1&0x0f];break;
        case 0x31:SBUF=CHARTAB[CHIPID2>>4];break;
        case 0x32:SBUF=CHARTAB[CHIPID2&0x0f];break;
        case 0x33:SBUF=CHARTAB[CHIPID3>>4];break;
        case 0x34:SBUF=CHARTAB[CHIPID3&0x0f];break;
        case 0x35:SBUF=CHARTAB[CHIPID4>>4];break;
        case 0x36:SBUF=CHARTAB[CHIPID4&0x0f];break;
        case 0x37:SBUF=CHARTAB[CHIPID5>>4];break;
        case 0x38:SBUF=CHARTAB[CHIPID5&0x0f];break;
        case 0x39:SBUF=CHARTAB[CHIPID6>>4];break;
        case 0x3a:SBUF=CHARTAB[CHIPID6&0x0f];break;
        case 0x3b:if(ShowEEROM) SBUF=CHARTAB[EEROM[0]>>4];else SBUF=CHARTAB[CHIPID7>>4];break;
        case 0x3c:if(ShowEEROM) SBUF=CHARTAB[EEROM[0]&0x0f];else SBUF=CHARTAB[CHIPID7&0x0f];break;
        case 0x3d:if(ShowEEROM) SBUF=CHARTAB[HwParam.ResZero>>4];else SBUF=CHARTAB[CHIPID8>>4];break;
        case 0x3e:if(ShowEEROM) SBUF=CHARTAB[HwParam.ResZero&0x0f];else SBUF=CHARTAB[CHIPID8&0x0f];break;
    case 0x3f:SBUF=0x0a;break;
           default:segnum=0;
  }
}

void scanseg()
{
     if(scantick<64) {TxCharBuf();return;}
     switch(scantick & 0x3f)
         { //VSEG1
           case 0x00:
          if(VSEG1&0x01) {SEGA=1;V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01:
          if(VSEG1&0x02) {SEGB=1;V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02:
          if(VSEG1&0x04) {SEGC=1;V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03:
          if(VSEG1&0x08) {SEGD=1;V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04:
          if(VSEG1&0x10) {SEGE=1;V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05:
          if(VSEG1&0x20) {SEGF=1;V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06:
          if(VSEG1&0x40) {SEGG=1;V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07:segnum=0x5a;break;
       //VSEG2
       case 0x08:
          if(VSEG2&0x01) {SEGA=1;V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09:
          if(VSEG2&0x02) {SEGB=1;V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0a:
          if(VSEG2&0x04) {SEGC=1;V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0b:
          if(VSEG2&0x08) {SEGD=1;V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0c:
          if(VSEG2&0x10) {SEGE=1;V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0d:
          if(VSEG2&0x20) {SEGF=1;V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0e:
          if(VSEG2&0x40) {SEGG=1;V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0f:
          if(VSEG2&0x80) {SEGDP=1;VDIG2=0;segnum++;}
               break;
       //VSEG3
       case 0x10:
          if(VSEG3&0x01) {SEGA=1;V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11:
          if(VSEG3&0x02) {SEGB=1;V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12:
          if(VSEG3&0x04) {SEGC=1;V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13:
          if(VSEG3&0x08) {SEGD=1;V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14:
          if(VSEG3&0x10) {SEGE=1;V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15:
          if(VSEG3&0x20) {SEGF=1;V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16:
          if(VSEG3&0x40) {SEGG=1;V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17:
          if(VSEG3&0x80) {SEGDP=1;VDIG3=0;segnum++;}
               break;
       //VSEG4
       case 0x18:
          if(VSEG4&0x01) {SEGA=1;V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19:
          if(VSEG4&0x02) {SEGB=1;V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1a:
          if(VSEG4&0x04) {SEGC=1;V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1b:
          if(VSEG4&0x08) {SEGD=1;V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1c:
          if(VSEG4&0x10) {SEGE=1;V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1d:
          if(VSEG4&0x20) {SEGF=1;V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1e:
          if(VSEG4&0x40) {SEGG=1;V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1f:
          if(VSEG4&0x80) {SEGDP=1;VDIG4=0;segnum++;}
               break;

       //ASEG1
           case 0x20:
          if(ASEG1&0x01) {SEGA=1;A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21:
          if(ASEG1&0x02) {SEGB=1;A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22:
          if(ASEG1&0x04) {SEGC=1;A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23:
          if(ASEG1&0x08) {SEGD=1;A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24:
          if(ASEG1&0x10) {SEGE=1;A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25:
          if(ASEG1&0x20) {SEGF=1;A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26:
          if(ASEG1&0x40) {SEGG=1;ADIG1=0;segnum++;}
               break;
       case 0x27:segnum=0x5a;break;
       //ASEG2
       case 0x28:
          if(ASEG2&0x01) {SEGA=1;A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29:
          if(ASEG2&0x02) {SEGB=1;A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2a:
          if(ASEG2&0x04) {SEGC=1;A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2b:
          if(ASEG2&0x08) {SEGD=1;A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2c:
          if(ASEG2&0x10) {SEGE=1;A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2d:
          if(ASEG2&0x20) {SEGF=1;A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2e:
          if(ASEG2&0x40) {SEGG=1;ADIG2=0;segnum++;}
               break;
       case 0x2f:
          if(ASEG2&0x80) {SEGDP=1;ADIG2=0;segnum++;}
               break;
       //ASEG3
       case 0x30:
          if(ASEG3&0x01) {SEGA=1;A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31:
          if(ASEG3&0x02) {SEGB=1;A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32:
          if(ASEG3&0x04) {SEGC=1;A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33:
          if(ASEG3&0x08) {SEGD=1;A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34:
          if(ASEG3&0x10) {SEGE=1;A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35:
          if(ASEG3&0x20) {SEGF=1;A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36:
          if(ASEG3&0x40) {SEGG=1;ADIG3=0;segnum++;}
               break;
       case 0x37:
          if(ASEG3&0x80) {SEGDP=1;ADIG3=0;segnum++;}
               break;
       //ASEG4
       case 0x38:
          if(ASEG4&0x01) {SEGA=1;A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39:
          if(ASEG4&0x02) {SEGB=1;A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3a:
          if(ASEG4&0x04) {SEGC=1;A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3b:
          if(ASEG4&0x08) {SEGD=1;A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3c:
          if(ASEG4&0x10) {SEGE=1;A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3d:
          if(ASEG4&0x20) {SEGF=1;A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3e:
          if(ASEG4&0x40) {SEGG=1;ADIG4=0;segnum++;}
               break;
       case 0x3f:
          if(ASEG4&0x80) {SEGDP=1;ADIG4=0;segnum++;}
               break;
                    default:;
     }
if(~IsSaveEEROM)
   if(~IsIAPflash){ADIG4=ADIG3=ADIG2=ADIG1=1;}
if(ThreeLEDVer) ADIG1=VDIG1=1;
}

void FormatBCDbuf()
{
    if(BCDbuf<10) return;
    MD1U16=BCDbuf;
    MD5U16=1000;
        ARCON=5<<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BCDbuf=MD0;

    MD1U16=MD5U16;
    MD5U16=100;
        ARCON=5<<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BCDbuf=(BCDbuf<<4)| MD0;

    MD1U16=MD5U16;
    MD5U16=10;
        ARCON=5<<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BCDbuf=(BCDbuf<<4)| MD0;
    BCDbuf=(BCDbuf<<4)| MD4;
}

void VMulRef()//BCDbuf=2238*RefValue/1000*Vbuf/BGVbuf; 75v-105v
{
    MD1U16=eRefValue;
    MD5U16=HwParam.VoltDivider;//22.38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5U16=1000;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5U16=Vbuf;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5U16=BGVbuf;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BCDbuf=MD1U16;
}

void AMulDig()
{   if(AVmeterUseHIC)
      {MD1U16=Abuf;
       MD5U16=constARANGE/constHICFullADC*1000;   //5000/1478=33.83 3383; HICPerDigi=ARANGE/1478.0*1000;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5U16=1000;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BCDbuf=MD1U16;
           } else {MD1U16=Abuf;
               MD5U16=AMPerDigi;                 //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5U16=100;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BCDbuf=MD1U16;
                           }
       MD5U16=HwParam.AFineTurn;         //BCDbuf=BCDbuf*AFineTurn/10000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BCDbuf=BCDbuf*AFineTurn
       MD5U16=10000;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BCDbuf=MD1U16;
}

void BCDbufDiv10()
{
    MD1U16=BCDbuf;
    MD5U16=10;
    ARCON=5<<5;                       //5:16/16位: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BCDbuf=MD1U16;
}

void Flashoff()
{
        ADIG4 =1;
        SEGC  =0;
    SEGD  =0;
    SEGE  =0;
    SEGDP =0;
}

void GetChnVolt(uchar RefChannal)
{
    SelectRef(RefChannal);
    //delay100us();
        //delay100us();
    if(UseIdleMode) waken200us();
          else {delay100us();delay100us();}
        LoadBGVolt();
        Flashoff();
    MD1U16=eRefValue;                 //Vccbuf=4096*RefValue/BGVbuf
    MD5U16=4096;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5U16=BGVbuf;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Vbuf=MD1U16;
}

void CalcChnADC()
{
    //MD1U16=ADCVoltvvvv;               //Vccbuf=4096*RefValue/BGVbuf
    MD5U16=4096;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5U16=VccVolt;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

void LoadEEROM()
{
adccnt=10;
while(adccnt--) ParamBuf[adccnt-1]=EEROM[adccnt-1];
if(HwParam.ParamValid!=0x5a)
   {HwParam.ResZero=constADCNoise;
    HwParam.HicZero=2045;
        HwParam.VoltDivider=constVoltDivider;
        HwParam.AFineTurn=constAFineTurn;
    HwParam.VRefineTurn=constVRefineTurn;
        return;
   }
if(HwParam.ResZero>8) HwParam.ResZero=constADCNoise;
if((HwParam.HicZero<2030)|(HwParam.HicZero>2066))
    HwParam.HicZero=2045;
if((HwParam.VoltDivider<2100)|(HwParam.VoltDivider>2300))
   HwParam.VoltDivider=constVoltDivider;
if((HwParam.AFineTurn<8000)|(HwParam.AFineTurn>12000))
   HwParam.AFineTurn=constAFineTurn;
if((HwParam.VRefineTurn<9000)|(HwParam.VRefineTurn>11000))
   HwParam.VRefineTurn=constVRefineTurn;
}

void SaveEEROM()
{
  //Erase Block
  IAP_CONTR=0x80;
  IAP_ADDRH=0x00;
  IAP_ADDRL=0x00;
  IAP_TPS=24;
  IAP_CMD=3;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Write param
  HwParam.ParamValid=0x5a;
  while(IAP_ADDRL<10)
    {IAP_DATA=ParamBuf[IAP_ADDRL];
     IAP_CMD=2;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IAP_ADDRL++;
        }
  //Disable EEROM
  IAP_CONTR=0;
  IAP_CMD=0;
  IAP_TRIG=0;
  IAP_ADDRH=0x80;
  IAP_ADDRL=0x00;
  IsRstAZero=0;
}

void ResetAZero()  //2030-2066
{
if(AVmeterUseHIC) SelectRef(chRefV4400);
   else SelectRef(chRefVA620);
Vbuf=0;
segnum=16;
while(segnum--)
   {LoadCurrent();
    Vbuf+=Abuf;
   }
Vbuf=Vbuf>>4;
if(AVmeterUseHIC) {if((Vbuf>2030)&(Vbuf<2066)) {HwParam.HicZero=Vbuf;HwParam.ResZero=constADCNoise;IAPTick=0;IsRstAZero=1;}}
   else {if(Vbuf<8) HwParam.ResZero=Vbuf;IAPTick=0;IsRstAZero=1;}
}

void Timer0_Routine(void) interrupt 1
{

}

void Timer1_Routine(void) interrupt 3
{

}

void ADC_Routine(void) interrupt 5
{
ADC_CONTR&=0xdf;
}

void main()
{
    //P1  :ADIG2-VDIG1-VDIG3-VDIG2-------ADIG3-  NU-SEGG/Current-SEGF/Volt
        //P1M0:  1     1     1     1          1      1      1/0        1/0      0xff/0xfc
    //P1M1:  0     0     0     0          0      0      0/1        0/1      0x00/0x03

        //REF    x    x      x        R        R    R    R    R
    //P3  :SEGA-SEGB-  VDIG4-   ADIG4-----SEGE-SEGD-SEGC-SEGDP   LED /RefV50-RefVA-RefV26-RefV18-RefV14-RefV11
        //P3M0:  1    1     1         1/0      1/0  1/0  1/0  1/0    0xff/0xe0  -0xf0 -0xe8  -0xec  -0xee  -0xef
    //P3M1:  0    0     0         0/1      0/1  0/1  0/1  0/1    0x00/0x1f  -0x1f -0x17  -0x13  -0x11  -0x10

    //P5  :x-x-x-ADIG1  x-x-x-x
        //P3M0:1 1 1  1     1 1 1 1                                0xff
    //P3M1:0 0 0  0     0 0 0 0                                0x00

    //Flashoff();
        P_SW1 =0x00;      //RXD/P3.0,TXD/P3.1
    P_SW2|=0x80;      //使能访问XSFR
    TMOD  =0x00;      //T0 mode=0:16bit reload
        TH0   =0xff;      //65536-24Mhz/12/1000
        TL0   =0x38;      //0xffff-0xff38=200*0.5us=0.1ms
        TR0   =1;
    P1M0  =0xff;
    P1M1  =0x00;
        P1DR  =0xff;      //增强驱动能力

    P3M0  =0xff;
    P3M1  =0x00;
    P3DR  =0xff;      //增强驱动能力

    P5M0  =0xff;
    P5M1  =0x00;
          P5DR  =0xff;      //增强驱动能力

        //IE=0xa2;          //EA-ELVD-EADC-ES----ET1-EX1-ET0-EX0
        //                  //1   0    1   0      0   0   1   0

        //PCON  =IDEL;      //0x01:进入空闲模式
        //PCON  =PD;        //0x02:进入掉电模式
        //WKTCL =0xff;      //设定掉电唤醒时钟约为1秒
        //WKTCH =0x87;
        //PCON  =0x02;      //进入掉电模式

        SCON  =0x40;        //SM0-SM1-SM2-REN----TB8-RB8-TI-RI
                            // 0   1   0   0      0   0   0  0
        T2L   =0xcc;        //65536-24000000/115200bps/4=0xffcc
        T2H   =0xff;        //65536-24000000/57600bps/4=0xff98
        AUXR  =0x15;        //T0x12-T1x12-UART_M0x6-T2R-----T2_C/T-T2x12-EXTRAM-S1ST2  启动定时器,选择T2为波特率发生器
                            //  0     0      0       1         0     1     0      1
        InitTxBuf();
        LoadEEROM();        //init param
        GetChnVolt(chRefV4400);
        if(HwParam.ParamValid!=0x5a) ResetAZero();
    P3M0  =0xff;
    P3M1  =0x00;
        TurnoffSEG();
        TurnoffDIG();
        SEGC=0;

        if(CheckChipID)
          {UIDbuf[0]=UID0;
           UIDbuf[1]=UID1;
           UIDbuf[2]=UID2;
           UIDbuf[3]=UID3;
           UIDbuf[4]=UID4;
           UIDbuf[5]=UID5;
           UIDbuf[6]=UID6;
      }

        DispFlag  =0x00;
    KeyTick   =0x00;
        CIDTick   =0x00;
        Keybuf    =0xff;
    IAPTick   =0xa0;
        KeyPressTime=0x00;
        PreAbuf  =0x00;
        ADtick   =3000;
        RefVAtick=200;

        //P1  :ADIG2-VDIG1-VDIG3-VDIG2-------ADIG3-  NU-SEGG/Current-SEGF/Volt
    //P1  :ADIG2--up+---down-VDIG2+-------ADIG3-  NU-SEGG/Current-SEGF/Volt       准双向口  推挽输出  高阻输入  开漏输出
        //P1M0:  1     0     0     1           1      1      1        1                  0         1         0         1
    //P1M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楼主:
while(1)
        { if(UseIdleMode)
            {TF0=0;
                 ADC_CONTR=0x8f;
             IE=0xa2;     //EA-ELVD-EADC-ES----ET1-EX1-ET0-EX0
                          //1   0    1   0      0   0   1   0
         PCON=0x01;
                 } else {while(~TF0){}TF0=0;}  //systick=100us

          TurnoffSEG();
          TurnoffDIG();
          //IsLCM=AVmeterIsLCM;
          //IsmRFunc=AVmeterIsmR;

          KeyTick++;
          if(IsSacnKey)
             {if(scantick<64) goto scanseg;
                  IsSacnKey=0;
          P1M0=KeyP1M0;        //P1.6/P1.4:key+  P1.5:key-
          P1NCS=0xff;
                  TurnoffSEG();
              TurnoffDIG();
          Keybuf<<=1;
                  KeyDownBit=KeyDownPin;
          KeyUpBit=KeyUpPin;
          P1M0=0xff;
                  if(CheckKey)
                        {
             BCDbuf=HwParam.AFineTurn;
                         FormatBCDbuf();
                 VSEG1=BCD2SEG(BCDbuf & 0x0f);
             VSEG2=BCD2SEG((BCDbuf>>4) & 0x0f);
             VSEG3=BCD2SEG((BCDbuf>>8) & 0x0f);
                 VSEG4=BCD2SEG((BCDbuf>>12)& 0x0f);
                        }
                  if((Keybuf&0xf0)==0x00) {IsUpKey=1;
                                           if(~IsLongPress) {KeyPressTime++;
                                                     if(IsLongPress) ResetAZero();
                                                                                                   }
                                          }
                         else if(IsUpKey)
                     {if(~IsLongPress) {HwParam.AFineTurn+=constATurnStep;IAPTick=0;}
                                          KeyPressTime=0;
                      IsUpKey=0;
                                         }

                  if((Keybuf&0x0f)==0x00) {if(~IsLongPress) KeyPressTime++;}
                         else if((Keybuf==0xff)&(KeyPressTime!=0))
                                            {KeyPressTime=0;
                                                 HwParam.AFineTurn-=constATurnStep;
                         IAPTick=0;
                                                 }
                 }

      scanseg:
          segnum=0;
          ADtick++;
          Vbuf=0;
      while(segnum==0){scanseg();scantick++;if((Vbuf++)>=64) break;}
          if(segnum!=0x5a) continue;

      if(ADtick<3000) continue;
          ADtick-=3000;
      RefVAtick++;

          if(~IsSaveEEROM)
            {IAPTick+=0x41;
                 if(IsSaveEEROM) {SaveEEROM();IAPTick=0xa0;}
                }

      if(CheckChipID)
            {if(~IsCheckID)
               if(++CIDTick>=128)
                      if((UIDbuf[0]!=UID0)|(UIDbuf[1]!=UID1)|(UIDbuf[2]!=UID2)|(UIDbuf[3]!=UID3)|
                             (UIDbuf[4]!=UID4)|(UIDbuf[5]!=UID5)|(UIDbuf[6]!=UID6)) goto DispRerr;
        }

      if(RefVAtick>200)
             {RefVAtick-=200;
                  GetChnVolt(chRefV4400);
          VccVolt=MD1U16;
          GetChnVolt(chRefV4400);
          VccVolt+=MD1U16;
          GetChnVolt(chRefV4400);
          VccVolt+=MD1U16;
          GetChnVolt(chRefV4400);
          VccVolt=(VccVolt+MD1U16)>>2;

          GetChnVolt(chRefV1340);
                  Ref1300Volt=MD1U16;
          CalcChnADC();
          ADCVolt1340=MD1U16-40;

          if(~IsValidADC)
            {GetChnVolt(chRefV3570);
             CalcChnADC();
             ADCVolt3570=MD1U16-40;

             GetChnVolt(chRefV2750);
             CalcChnADC();
             ADCVolt2750=MD1U16-40;

             GetChnVolt(chRefV2350);
             CalcChnADC();
             ADCVolt2350=MD1U16-40;

             GetChnVolt(chRefV1730);
             CalcChnADC();
             ADCVolt1730=MD1U16-40;

                         IsValidADC=1;
                        }

          if(UseOldRef)
           {GetChnVolt(chRefV2K2A);
            RefAVolt=MD1U16;
            GetChnVolt(chRefV2K2B);
            RefAVolt+=MD1U16;
            GetChnVolt(chRefV2K2C);
            RefAVolt+=MD1U16;
            GetChnVolt(chRefV2K2D);
            RefAVolt+=MD1U16;
            RefAVolt>>=2;
                    R6k1Volt=VccVolt-RefAVolt;

            MD1U16=RefAVolt;                  //VccVolt=3104mv,RefAVolt=1896mv
            MD5U16=10000;                     //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3U16:MD1U16=RefAVolt*10000=18960000
            MD5U16=R6k1Volt;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1U16=RefAVolt*10000/R6k1Volt=18960000/3104=6108
                    Vbuf=MD1U16;
            MD1U16=Vbuf+40000;                //MD1U16=Vbuf+40000=6108+40000=46108
            MD5U16=100;                       //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3U16:MD1U16=MD1U16*100=46108*100=4610800
            MD5U16=Vbuf+10000;                //MD5U16=Vbuf+10000=6108+10000=16108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1U16=MD3U16:MD1U16/MD5U16=4610800/16108=286
            Vbuf=MD1U16;                      //Vbuf=MD1U16=286
            MD1U16=RefAVolt;                  //MD1U16=RefAVolt=1896mv
            MD5U16=100;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3U16:MD1U16=MD5U16*MD1U16=1896*100=189600
            MD5U16=Vbuf;                      //MD5U16=Vbuf=286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1U16=MD3U16:MD1U16/MD5U16=189600/286=662
            //RefAVolt=MD1U16;                //RefAVolt=MD1U16=662
            MD5U16=HwParam.VRefineTurn;       //RefAVolt=RefAVolt*RefineTurn=651*10000=6510000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RefAVolt=RefAVolt*RefineTurn=651*10000=6510000
            MD5U16=10000;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RefAVolt=MD1U16;                  //RefAVolt=RefAVolt*RefineTurn/10000=651*10000/10000=6510000/10000=651
                   } else {
                   MD1U16=constAVResL*10000.0/(constAVResL+constAVResH)+0.5;//RefAVolt=constAVResL*10000.0/(constAVResL+constAVResH)*VccVolt=2100/(2100+13000)*VccVolt
                   MD5U16=VccVolt;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3U16:MD1U16
                   MD5U16=10000;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RefAVolt=MD1U16;         //RefAVolt=2100/(2100+13000)*VccVolt=2100/(2100+13000)*4400=612
                   MD5U16=HwParam.VRefineTurn;//RefAVolt=RefAVolt*VRefineTurn/10000=612*10000/10000=6120000/10000=612
                       ARCON=4<<5;
                       OPCON=0x01;
                       while(OPCON&0x01!=0);
                   MD5U16=10000;
                   ARCON=6<<5;
                       OPCON=0x01;
                       while(OPCON&0x01!=0);
                   RefAVolt=MD1U16;
                          }

                  MD3U16=constARANGE*100.0/65536;   //MD3U16=ARANGE*100/65536=10000*100/65536=0x0f
          MD1U16=constARANGE*100;           //MD1U16=ARANGE*100=10000*100=0xA120
          MD5U16=constResFullADC;           //MD5U16=620  ADC100mv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AMPerDigi=MD1U16;                 //RefAVolt=RefAVolt*AFineTurn/10000=651*10000/10000=6510000/10000=651

                  MD3U16=950000.0*4096/constVoltDivider/65536;
          MD1U16=950000.0*4096/constVoltDivider;
          MD5U16=VccVolt;                   //950000.0/constVoltDivider*4096/VccVolt  5V:338--4V4:384--3V6:348--3V3:380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ADCVARef=MD1U16;

                  if(CheckChipID)
                    {if((UIDbuf[0]!=UID0)|(UIDbuf[1]!=UID1)|(UIDbuf[2]!=UID2)|(UIDbuf[3]!=UID3)|
                            (UIDbuf[4]!=UID4)|(UIDbuf[5]!=UID5)|(UIDbuf[6]!=UID6)) goto DispRerr;
                    }
                  if(IsShowRef){IsWorking=1;IsShowRef=0;}
                  if((RefAVolt<570)|(RefAVolt>700)|(Ref1300Volt<=eRefValue))
                    { DispRerr:
                          VSEG4=0x77;
                          VSEG3=0x79;
                          VSEG2=0x50;
                          VSEG1=0x50;
              BCDbuf=eRefValue;
                  FormatBCDbuf();
                  ASEG1=BCD2SEG(BCDbuf & 0x0f);
              ASEG2=BCD2SEG((BCDbuf>>4) & 0x0f);
              ASEG3=BCD2SEG((BCDbuf>>8) & 0x0f);
                  ASEG4=BCD2SEG((BCDbuf>>12)& 0x0f);
              IsRerr=1;
                          IsShowRef=0;
                          IsWorking=0;
                        }  else  {IsRerr=0;
                                  if(~IsWorking)
                                     {IsShowRef=ShowRefVolt;
                                              IsWorking=1;
                                                  if(ShowRefVolt) RefVAtick=190; else RefVAtick=196;
                                                 }
                                         }
                  goto ResetPort;
        }
          if(AVmeterUseHIC) {SelectRef(chRefV4400);
                            LoadCurrent();
                            SelectRef(chRefV4400);//Flashoff();
                                        if(CheckFullADC) {BCDbuf=Abuf;goto DispBcdABuf;}
                          else {if(Abuf>HwParam.HicZero) Abuf-=HwParam.HicZero;else Abuf=HwParam.HicZero-Abuf;}
                                        }  else {SelectRef(chRefVA620);
                                     LoadCurrent();
                                     SelectRef(chRefV4400);//Flashoff();
                                                         if(CheckFullADC) {BCDbuf=Abuf;goto DispBcdABuf;}
                                                        }
      Vbuf=Abuf;
      if((Abuf>>1)>=PreAbuf) Abuf=PreAbuf;
          PreAbuf=Vbuf;
          if(Abuf<6) Abuf=0;
          if(Abuf<=HwParam.ResZero) Abuf=0;
         else if(AVmeterUseHIC) {if(Abuf<480) {Abuf-=5;if(Abuf>0x8000) Abuf=0;}}
          //if(CheckFullADC) BCDbuf=Abuf; else
          AMulDig();

          if(BCDbuf>32767) BCDbuf=32767;
      Abuffer[7]=Abuffer[6];
          Abuffer[6]=Abuffer[5];
          Abuffer[5]=Abuffer[4];
          Abuffer[4]=Abuffer[3];
          Abuffer[3]=Abuffer[2];
      Abuffer[2]=Abuffer[1];
          Abuffer[1]=Abuffer[0];
          Abuffer[0]=BCDbuf;
          LongBuf=Abuffer[0]+Abuffer[1]+Abuffer[2]+Abuffer[3]+Abuffer[4]+Abuffer[5]+Abuffer[6]+Abuffer[7];
      Vbuf=LongBuf>>3;
          MD1U16=BCDbuf;
      MD5U16=100;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5U16=Vbuf;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if((MD0>95)&(MD0<105)) BCDbuf=Vbuf;
         else Abuffer[0]=Abuffer[1]=Abuffer[2]=Abuffer[3]=Abuffer[4]=Abuffer[5]=Abuffer[6]=Abuffer[7]=BCDbuf;

      if(IsRerr) goto ResetPort;
          if(ThreeLEDVer&TxThreeDigi) BCDbuf+=5;
          if(BCDbuf>9999) {BCDbuf+=5;BCDbufDiv10();} else Abuf=0;
      if(IsShowRef) BCDbuf=Ref1300Volt;
      DispBcdABuf:
          FormatBCDbuf();                          //maxA:32.77
          if(ThreeLEDVer&TxThreeDigi) ASEG1=0x00;else ASEG1=BCD2SEG(BCDbuf & 0x0f);
      ASEG2=BCD2SEG((BCDbuf>>4) & 0x0f);
      ASEG3=BCD2SEG((BCDbuf>>8) & 0x0f);
          ASEG4=BCD2SEG((BCDbuf>>12)& 0x0f);
          if(IsShowRef) F0=1;
            else if(Abuf) ASEG3|=0x80;else ASEG4|=0x80;

          Achar[1]='1';
          Achar[3]=BIN2CHAR((BCDbuf>>12)& 0x0f);
      if(Abuf) {Achar[5]='.';Achar[4]=BIN2CHAR((BCDbuf>>8) & 0x0f);}
         else {Achar[4]='.';Achar[5]=BIN2CHAR((BCDbuf>>8) & 0x0f);}
      Achar[6]=BIN2CHAR((BCDbuf>>4) & 0x0f);
          if(ThreeLEDVer&TxThreeDigi) Achar[7]='0'; else Achar[7]=BIN2CHAR(BCDbuf & 0x0f);
      Echar[3]=ASEG4^0xa3;
      Echar[4]=ASEG3^0xa4;
      Echar[5]=ASEG2^0xa5;
      if(ThreeLEDVer) Echar[6]=0xff;else Echar[6]=ASEG1^0xa6;

          if(IsRstAZero) {ASEG4|=0x80;ASEG3|=0x80;ASEG2|=0x80;}

          //5000mv-3640mv-2780mv-2315mv-1810mv--1340mv-620mv
          //      -3100  -2452  -2093  -1728   -1091  -416
          if(CheckKey) goto ResetPort;
      if(IsRerr) goto ResetPort;
      if(IsShowRef){BCDbuf=RefAVolt*10;Vbuf=0;goto DispBcdVbuf;}

          SelectRef(chRefV4400);
      LoadVolt();
          LoadBGVolt();
          segnum=1;
          if(Vbuf>ADCVolt3570)
               {VMulRef();//BCDbuf=2234*RefValue/1000*Vbuf/BGVbuf; 75v-105v
                    Abuf=BCDbuf;
                    LoadVolt();
                    VMulRef();
            BCDbuf=(BCDbuf+Abuf)>>1;

                /*MD1U16=BCDbuf;
            MD5U16=constHVFineTurn;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5U16=1000;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Vbuf*RefAVolt/100*2060/4096
            BCDbuf=MD1U16;*/

            if(BCDbuf>9999) {BCDbufDiv10();segnum=2;}
                        Vchar[1]=BIN2CHAR(chRefV4400);
                   }
                  else if(Vbuf>ADCVolt2750){SelectRef(chRefV3570);//2350 60v-75v
                                    LoadVolt();
                                        LoadBGVolt();
                                                                Flashoff();
                                                                VMulRef();
                                    if(BCDbuf>9999) {BCDbufDiv10();segnum=2;}
                                                                        Vchar[1]=BIN2CHAR(chRefV3570);
                                           }
                           else if(Vbuf>ADCVolt2350){SelectRef(chRefV2750);//2000 51v-60v
                                         LoadVolt();
                                             LoadBGVolt();
                                                                         Flashoff();
                                                                         VMulRef();
                                         if(BCDbuf>9999) {BCDbufDiv10();segnum=2;}
                                                                                 Vchar[1]=BIN2CHAR(chRefV2750);
                                                }
                   else if(Vbuf>ADCVolt1730){SelectRef(chRefV2350);//1600 41v-51v
                                             LoadVolt();
                                                 LoadBGVolt();
                                                                                 Flashoff();
                                                                                 VMulRef();
                                             if(BCDbuf>9999) {BCDbufDiv10();segnum=2;}
                                                                                         Vchar[1]=BIN2CHAR(chRefV2350);
                                            }
                         else if(Vbuf>ADCVolt1340){SelectRef(chRefV1730);//1000 25.6v-35v
                                                   LoadVolt();
                                                       LoadBGVolt();
                                                                                           Flashoff();
                                                                                       VMulRef();
                                                   if(BCDbuf>9999) {BCDbufDiv10();segnum=2;}
                                                                                                   Vchar[1]=BIN2CHAR(chRefV1730);
                                                          }
                             else if(Vbuf>ADCVARef){SelectRef(chRefV1340);//370:9v-25.6v
                                                                                            LoadVolt();
                                                        LoadBGVolt();
                                                                                                   Flashoff();
                                                                                        VMulRef();
                                                                                                   if(BCDbuf<=999) goto Show4DigiVolt;
                                                    if(BCDbuf>9999) {BCDbufDiv10();segnum=2;}
                                                                                                   Vchar[1]=BIN2CHAR(chRefV1340);
                                                           }
                                else {Show4DigiVolt:
                                      SelectRef(chRefVA620); //0-9v    //U=Vbuf*RefAVolt/100*ResPerVolt/4096
                                      LoadVolt();
                                                                          Flashoff();
                                                                          MD1U16=Vbuf;                      //MD3U16:MD1U16=Vbuf*RefAVolt
                                      MD5U16=RefAVolt;                  //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RefAVolt*Vbuf
                                      MD5U16=100;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RefAVolt*Vbuf/100
                                      MD5U16=HwParam.VoltDivider;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RefAVolt*Vbuf/100*206
                                      MD5U16=4096;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Vbuf*RefAVolt/100*2060/4096
                                      BCDbuf=MD1U16;
                                      if(BCDbuf>9999) BCDbufDiv10(); else segnum=0;
                                                                          Vchar[1]=BIN2CHAR(chRefVA620);
                                              }
      if(BCDbuf<15) BCDbuf=0;
      Vbuffer[7]=Vbuffer[6];
          Vbuffer[6]=Vbuffer[5];
          Vbuffer[5]=Vbuffer[4];
          Vbuffer[4]=Vbuffer[3];
          Vbuffer[3]=Vbuffer[2];
      Vbuffer[2]=Vbuffer[1];
          Vbuffer[1]=Vbuffer[0];
          Vbuffer[0]=BCDbuf;
          LongBuf=Vbuffer[0]+Vbuffer[1]+Vbuffer[2]+Vbuffer[3]+Vbuffer[4]+Vbuffer[5]+Vbuffer[6]+Vbuffer[7];
      Abuf=LongBuf>>3;
          MD1U16=BCDbuf;
      MD5U16=100;
          ARCON=4<<5;                       //4:16*16位; 5:16/16位 6:32/16位----16位乘法  被乘数:MD1U16 乘数:MD5U16  积:MD3U16:MD1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MD5U16=Abuf;
      ARCON=6<<5;                       //6:32/16位:MD3U16:MD1U16/MD5U16
          OPCON=0x01;                       //启动计算
          while(OPCON&0x01!=0);             //等待计算完成 =Vbuf*RefAVolt/100*2060/4096
          if((MD0>95)&(MD0<105)) BCDbuf=Abuf;
         else Vbuffer[0]=Vbuffer[1]=Vbuffer[2]=Vbuffer[3]=Vbuffer[4]=Vbuffer[5]=Vbuffer[6]=Vbuffer[7]=BCDbuf;

          DispBcdVbuf:
      if(ThreeLEDVer&TxThreeDigi)
             {BCDbuf+=5;
          if(segnum==0) if(BCDbuf>9999) {BCDbufDiv10();segnum=1;}
          if(segnum==1) if(BCDbuf>9999) {BCDbufDiv10();segnum=2;}
                 }
      FormatBCDbuf();
          if(ThreeLEDVer) VSEG1=0x00;else VSEG1=BCD2SEG(BCDbuf & 0x0f);
      VSEG2=BCD2SEG((BCDbuf>>4) & 0x0f);
      VSEG3=BCD2SEG((BCDbuf>>8) & 0x0f);
          VSEG4=BCD2SEG((BCDbuf>>12)& 0x0f);
          if(IsShowRef) VSEG1=0x54;
            else switch(segnum)
                       {case 0:VSEG4|=0x80;break;
                            case 1:VSEG3|=0x80;break;
                case 2:if(ThreeLEDVer==0) VSEG2|=0x80;break;
                default:;
                           }

          Vchar[3]=BIN2CHAR((BCDbuf>>12)& 0x0f);
      switch(segnum)
            {case 0:Vchar[4]='.';
                        Vchar[5]=BIN2CHAR((BCDbuf>>8) & 0x0f);
                Vchar[6]=BIN2CHAR((BCDbuf>>4) & 0x0f);
                        break;
                 case 1:Vchar[4]=BIN2CHAR((BCDbuf>>8) & 0x0f);
                        Vchar[5]='.';
                Vchar[6]=BIN2CHAR((BCDbuf>>4) & 0x0f);
                        break;
         case 2:Vchar[4]=BIN2CHAR((BCDbuf>>8) & 0x0f);
                        Vchar[5]=BIN2CHAR((BCDbuf>>4) & 0x0f);
                Vchar[6]='.';
                        break;
         default:;
                }
          if(ThreeLEDVer&TxThreeDigi) Vchar[7]='0';else Vchar[7]=BIN2CHAR(BCDbuf & 0x0f);

          Echar[7]=VSEG4^0xa7;
      Echar[8]=VSEG3^0xa8;
          Echar[9]=VSEG2^0xa9;
      if(ThreeLEDVer) Echar[10]=0xff;else Echar[10]=VSEG1^0xaa;

          ResetPort:
      P1M0  =0xff;
      P1M1  =0x00;
      P3M0  =0xff;
      P3M1  =0x00;
          //P3PU  =0x00;
      TF0=0;
        }
}

网友:
不知道STC ADC的线性好不好

网友:
你是技术大佬。佩服

网友:
没看到与福禄克对比啊

网友:
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你也是个大佬

网友:
马斯克看到了估计要来挖人

网友:
没有看见测毫欧呀

网友:
看不懂,但感觉很牛A的样子...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
你把聪明水挂网上卖一定能发大财。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永远会走在前头

网友A:
不懂就问,聪明水是啥,那段话不明白。

网友:
很完美  源代码一起放那个压缩包就好了  这代码直接复制粘贴一起就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聪明水是啥,那段话不明白。

以前能玩技术,喝过聪明水就玩不了技术了

网友B:
数码管体积大了,搞个OLED

网友:
高精度样本电阻的比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体积大了,搞个OLED

预留有LCM排线位啊

网友:
好家伙,我喜欢,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