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L-AP1750C-POE双频无线吸顶ap拆解

楼主(2025-09-13):
闲鱼18.9包邮买的,到货后忘了发底座,然后美甲姐姐说给你退款吧,我说怎么退,美甲姐姐说全退,我说算了aa吧,退8.9,也就是10元到手的,

拆开快递后,摇晃机身发现里面哗啦哗啦响,怀疑里面有器件掉落了,故想打开看看。

中所周知,tp家的卡扣他就不是卡扣,你就算吧螺丝拆了,还有比螺丝更难玩的卡扣,再牛的拆机博主也做不到tp的无损拆卸(脑补画面,吃c柠n檬m吧b,柠n檬m熟s了l),
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为了自己的那点售后利益,故意让用户拆不了,不能刷机,不能维修,只能购新,故意搞的,

所以拆的时候,前面的卡扣还小心翼翼的一点点解扣,解了快半小时后还没解开,最后一个卡扣的时候,直接硬斯,我草泥马,打开了,然后天线反正是断了一根吧,不知道是我的缘故还是二手的缘故,自己焊接吧

楼主:
另外,这货的5g虽然是外挂模组,但是功耗一点不高,待机功耗4w多一点,就是问一下大神们,这个5g模块能不能随便更换啊,我换个其他的,比如换成2.4g的,

网友A:
都带外置功放,好评啊,模块能换,不过还得固件里有驱动才行吧?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货的5g虽然是外挂模组,但是功耗一点不高,待机功耗4w多一点,就是问一下大神们,这个5g模块能不能 ...

对普通消费者理论上不行,驱动不对应。如果你能自己编译固件,那自然没有什么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货的5g虽然是外挂模组,但是功耗一点不高,待机功耗4w多一点,就是问一下大神们,这个5g模块能不能 ...

可以,但是得刷对应驱动的固件否则没法使用,你换了2.4G也不匹配不如不换

网友B:
看着做工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胖瘦一体机也确实可以哈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AP没什么好玩的,除了刷刷机,感觉不如买个网心云OEC更实用

网友:
搞个组网 具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不错的,谢谢分享

这玩意没散热片,不是我不拍,5g没有,2.4g就那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带外置功放,好评啊,模块能换,不过还得固件里有驱动才行吧?

那我不会整,在顺带问下,这ap的钢片天线和pcb板的贴片天线,哪种天线信号好啊,我想换成pcb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不会整,在顺带问下,这ap的钢片天线和pcb板的贴片天线,哪种天线信号好啊,我想换成pcb的 ...

信息不足,不具评价条件,我觉得用原装的就行了...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网友C:
单位上购买了好几个,还没有使用过,没有敢拆,看了这个就不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上购买了好几个,还没有使用过,没有敢拆,看了这个就不用拆了

快10年了,还没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