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安全可靠的试电笔,哪种更好?

楼主(2025-09-13):
电工一般用什么试电笔,最好安全可靠!

网友A:
看测多高的电压,如果测220V,还是氖泡+大大一颗那种电阻的老式电笔安全可靠。

网友:
老电工必须用奶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测多高的电压,如果测220V,还是氖泡+大大一颗那种电阻的老式电笔安全可靠。 ...

一直用这种电笔,但从淘宝上买过好几个牌子,做工都不太好,不知道有没有做工质量好一点点

网友:
氖泡的最可靠。。。

网友:
一直都用的最原始的氖管+电阻

网友:
感觉还是老式的试电笔安全,5X20氖管加2M碳质电阻。

网友B:
可看一下最新的PB Swiss Tools 出的LED测电笔,亮度高又不需要电池,175.0-60(2.5mm) 超亮LED带笔夹

网友:
一般传统的测电笔只要合格的产品都是安全可靠的,新出带液晶屏多功能的应该没有传统测电笔耐用。

网友:
电工一般用万用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看一下最新的PB Swiss Tools 出的LED测电笔,亮度高又不需要电池,175.0-60(2.5mm) 超亮LED带笔夹 ...

查了一下价格,有点贵啊

网友:
乃泡的,用着心里最放心

网友:
氖泡的,串一1兆欧以上电阻,可靠?完全可靠

网友:
大奶泡的试电笔,非接触式的发光,很安全。

网友:
老电工一把氖泡螺丝刀打天下

网友:
  现在电笔的限流电阻太迷你了,真担心这个米粒大的小玩意抗不住电压突然击穿了,电阻如果击穿了,氖泡就相当于直通,当初玩ZVS用老电笔作为高压电指示灯,电阻都变色了还没击穿

网友:
就一般的哪种不好吗?

网友:
氖泡试电笔的可靠性是经过时间验证了的。

网友:
只要不是上电池的,以及非接触式的,都可靠

网友:
氖泡的最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