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48v新国标电动车电池,15Ah容量不大,控制器限流估计20a,用啥保护板?

楼主(2025-09-13):
准备用15Ah铁锂电池,
以前听说极空保护板不错,自带库仑计比较需要,均衡电流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听说这个自耗电很大,小容量十几天就耗光了?

网友A:
小容量直接用傻瓜板多好
便宜又大碗。

网友B:
均衡电流大自耗电必然大啊。这种板子的均衡都是便宜耗电的方案。
工具不全建议直接买成品。自己搞费心费力效果却不一定好。

网友:
铁塔拓邦老板子耗电还行    第三代耗电大

网友:
铁塔就行,买外接蓝牙模块的,可以休眠或者加一个自复位按钮开关分别接b-和p-,一按钮就相当于充电激活

网友:
高手都是自己组装啊

网友C:
帮同事用佳仕凯组的,三个图,充满0.1c放电到保护的容量,再充满电的容量,静放一个月后再充电的容量。保护板鱼上买的没蓝牙这种,不到三百瓦小电瓶车用,本来想买个达锂的,找不到小电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同事用佳仕凯组的,三个图,充满0.1c放电到保护的容量,再充满电的容量,静放一个月后再充电的容量。保护 ...

便宜保护板能买吗,主要看上极空的能看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容量直接用傻瓜板多好
便宜又大碗。

没库伦计,多花几十感觉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均衡电流大自耗电必然大啊。这种板子的均衡都是便宜耗电的方案。
工具不全建议直接买成品。自己搞费心费力 ...

一般都是充电快充满的时候的时候均衡,和耗电没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同事用佳仕凯组的,三个图,充满0.1c放电到保护的容量,再充满电的容量,静放一个月后再充电的容量。保护 ...

最高58.4v 你怎么都都59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同事用佳仕凯组的,三个图,充满0.1c放电到保护的容量,再充满电的容量,静放一个月后再充电的容量。保护 ...

佳仕凯用什么点焊机?听说这个电池不好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佳仕凯用什么点焊机?听说这个电池不好焊

自己用微波炉做的点焊机,感觉电流不是太大,可能与中间有接头有关,可以点1.5钢镍片,这个电池组单个电池,怕电流大,点了2层。我发过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高58.4v 你怎么都都59v了

这个显示库存计是坛子里跟大伙自己做的,但没标准仪器校定。所以原因一个是空载,一个是有少量误差,再个有波动。还有一个图充满是58.4V。

网友:
要自耗电小的,只有普通的板。智能板自耗电都相对大。要注意的是铁锂电压监测不到剩余电量

网友D:
30A的保护板,够用了。
我用的是嘉佰达的。什么功能都没有的,只有一个均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A的保护板,够用了。
我用的是嘉佰达的。什么功能都没有的,只有一个均衡功能。 ...

均衡电流多大,保护板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均衡电流多大,保护板多少钱

价格忘记了,应该是70不到吧,5年前买的。

网友:
二三十傻板即可,我的用了一年了,没问题。

电瓶车没电压显示可以加一个,电压虽然不能表示容量,但电瓶是否快没电了还是能够判断出来。多用多看,自然就有经验了。